[物联网] QCC300x / CSR8670 / CSR8675 ADK4.2 电量显示功能实现

楼主(2018-04-08):
QCC300x 电量显示功能实现的pskeys设置

Setting PSkeys directly
USER6: 0c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et AT commands data:
User10: 2b58 4150 4c3d 6950 686f 6e65 2c37 004f 4b0d 0041 542b 5841 504c 3d30 3030 302d 3030 3030 2d30 3130 302c 370d 0041 542b 4950 484f 4e45 4143 4345 563d 322c 312c 812c 322c 300d 0000
Set AT commands event:
USER11: 4715 0002 4715 0003 4704 0003 470a 0003 470b 0003 470d 0003 4711 0003

网友A:
欢迎分享300X的更多干货

网友B(2018-05-30):
确实生效了,感谢楼主,但是电池电量不更新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生效了,感谢楼主,但是电池电量不更新该怎么处理呢?

使用什么手机测试的呢?android系统不同版本对蓝牙电量显示功能的支持差异比较大。

网友B(2018-08-10):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手机测试的呢?android系统不同版本对蓝牙电量显示功能的支持差异比较大。
...

iphone手机测试成功,android只有在设置里面可以显示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hone手机测试成功,android只有在设置里面可以显示电量.

用什么型号的android手机测试的? 这个现象应该是和手机系统有关系,多换几台手机测试验证下吧~

网友B:
感谢楼主回帖,我发现写了这几个PSKEY之后,OAT升级又把它清掉了,无法显示电池图标了,iphone和android均是如此。OTA升级之前用PSTOOL读这几个值还在,OTA升级之后就没了。用ANDROID 的GAIA APK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回帖,我发现写了这几个PSKEY之后,OAT升级又把它清掉了,无法显示电池图标了,iphone和android均 ...

升级文件包含pskey吗?如果包含pskey存储区域升级更新,需要创建包含电量显示补丁的升级文件.

网友B:
这是我的UPG文件,我只升级qcc3005.xuv,不知道是不是要屏蔽掉
ps_config_version 2
ps_prev_config_version 0
ps_prev_config_version 1
屏蔽掉它就不能升级了
///////////////////////////////////////////
device_variant QC3005
# Set the upgrade version and previous version(s)
# that are compatible to upgrade from. The minor
# version can be '*' to act as a wildcard.
upgrade_version 2.1
compatible_upgrade 1.*
compatible_upgrade 2.*
# Set the ps config version and previous version(s)
# that are compatible to upgrade from (hex values)
ps_config_version 2
ps_prev_config_version 0
ps_prev_config_version 1
# Filesystem containing audio prompts
#1 3 audio_prompts.xuv
# Filesystem containing application and related data
2 0 qcc3005.xuv
//////////////////////////////////////////////

请问该如何创建更新PSKEY区域的升级文件呢?正好有些AUDIO的PSKEY需要更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UPG文件,我只升级qcc3005.xuv,不知道是不是要屏蔽掉
ps_config_version 2
ps_prev_config_versio ...

添加需要upgrade的flash存储区域:
<logical partition number> <logical partition type> <full path filename>

网友B:
感谢回复!这是我的PTN文件
0, 8K, PS, (none) # For PS Store
1, 32K, RO, qcc3005_patch_bundle.xuv # Logical #0 : For DSP & firmware patches #0,1
2, 32K, RO, (erase) # Logical #0 : For DSP & firmware patches #0,2
3, 612K, RO, audio_prompts.xuv # Logical #1 Audio prompts #1,1
4, 612K, RO, (erase) # Logical #1 Audio prompts #1,2
5, 300K, RO, qcc3005.xuv # Logical #2 Main application image and other files. #2,1
6, 300K, RO, (erase) # Logical #2 Main application image and other files. #2,2
7, 8K, RO, sink_system_qcc300x.xuv # Logical #3 PSFS  #3,1
8, 8K, RO, (erase) # Logical #3 PSFS #3,2
9, *, RS, (erase)

在UPG文件中我只更新了2 0 qcc3005.xuv区域,而PS_KEY区域在0分区,好像更新不到。

其实这不是问题,最头疼的是OTA之后这三个PSKEY被清掉了,就无法显示电池图标。
请帮忙确认实际是设置这几个KEY吗?谢谢!
//Setting PSkeys directly user6
&0290 = 0c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et AT commands data:user10
&0294 =  2b58 4150 4c3d 6950 686f 6e65 2c37 004f 4b0d 0041 542b 5841 504c 3d30 3030 302d 3030 3030 2d30 3130 302c 370d 0041 542b 4950 484f 4e45 4143 4345 563d 322c 312c 832c 322c 300d 0000
//Set AT commands event:user11
&0295 =  4715 0002 4715 0003 4704 0003 470a 0003 470b 0003 470d 0003 4711 0003

网友B:
看了下PSTOOL中关于这段KEY的说明,感觉就是每次OTA要清掉的意思.
Keys PSKEY_USR0 to PSKEY_USR99 are for use by host and on-chip
application- specific code to allocate as it chooses.

PSKEY_USR0 to PSKEY_USR24 may only be changed by DFU by placing
them in the application protected section of the file and signing
them with the application private key. These PS Keys are never
included in DFU files uploaded from a BlueCore. This makes them
suitable for storing module specific or sensitive information;
use keys in the range PSKEY_USR25 to PSKEY_USR99 if such
protection is not requir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是我的PTN文件
0, 8K, PS, (none) # For PS Store
1, 32K, RO, qcc3005_patch_bundle.xuv # Lo ...

是设置这三个pskey值实现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PSTOOL中关于这段KEY的说明,感觉就是每次OTA要清掉的意思.
Keys PSKEY_USR0 to PSKEY_ ...

ota或dfu可以升级更新pskey值:
dfubuild–v –pedantic –t 2 –f upgrade_file.dfu –uv 0xffff –up 0xffff –ui “DFU OTA upgrade” –p3 . sps.stack.psr. –h image_signed.fs
注:upgrade_file.dfu中包含pskey设置:sps.stack.psr
XUV2BIN –e upgrade_file.dfu upgrade_partition_dfu.xuv
*************************************
upgrade_partition.upd文件设置:
# DFU file with file system
0 1 upgrade_partition_dfu.xuv
*************************************
upgradeFileGen upgrade_partition.upd upgrade_file.xuv
XUV2BIN –d upgrade_file.xuv upgrade_file.bin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不准,在CSR配置工具157的默认软件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显示不准,在CSR配置工具157的默认软件上改

如果是说安卓手机电量显示不正确,满电时不是显示100%,可以修改如下:
以下81改成82:
Set AT commands data:
User10: 2b58 4150 4c3d 6950 686f 6e65 2c37 004f 4b0d 0041 542b 5841 504c 3d30 3030 302d 3030 3030 2d30 3130 302c 370d 0041 542b 4950 484f 4e45 4143 4345 563d 322c 312c 822c 322c 300d 0000

网友D(2018-09-18):
楼主:
按你的方法用在QCC3008上面不行,电量不会变,能指点下是什么原因么?或者那位大哥有用在QCC3008上面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按你的方法用在QCC3008上面不行,电量不会变,能指点下是什么原因么?或者那位大哥有用在QCC3008上 ...

电量不会变是指什么?比如说电池电压是多少的时候,手机显示是什么样的?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的手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量不会变是指什么?比如说电池电压是多少的时候,手机显示是什么样的?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的手机? ...

手机是安卓,
812c的话,电量显示一直都是60%,
822c的话,电量显示一直都是100%,

不管电池的电压是多少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是安卓,
812c的话,电量显示一直都是60%,
822c的话,电量显示一直都是100%,

安卓什么手机?有些安卓手机对电量显示功能的支持不太好.
看下Vbat threshold Setting中的User event,需要修改成Gag Gauge 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卓什么手机?有些安卓手机对电量显示功能的支持不太好

试了1加5和荣耀V10都是这样

网友E:
81改82那个很实用,刚好有这个疑问,谢谢分享。

网友F(2018-11-13):
很热闹啊。。

谢谢分享,顶!

网友G(2019-01-14):
楼主, 16楼提到的image_signed.fs, 怎么制作, 直接用编译生成的qcc3007.fs文件吗?

网友G:
另外
# DFU file with file system
0 1 upgrade_partition_dfu.xuv
这里, 0分区的地方, QCC3007 PTN 0分区默认是8K, 是不是要改大这个分区, 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
# DFU file with file system
0 1 upgrade_partition_dfu.xuv

DFU升级可以参考80_cf065_1文档。
这里的0分区是指upgrade logical partition分区数,对应PTN文件中的1,2分区:

Upgrade partition

Upgrade partition

网友H:
感谢分享,进来学习下。

网友I(2019-04-17):
请问下楼主知道ADK4.4怎么实现电量显示吗,这个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