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此文,你就懂了什么是晶振

楼主(2018-04-08):
石英晶体谐振器简介

石英晶振是一种用于稳定频率和选择频率的重要电子元件。在有线通讯、无线通讯、广播电视、卫星通讯、电子测量仪器、微机处理、数字仪表、钟表等各种军用和民用产品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石英晶体谐振器不仅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军事及航天工程中,也为“神舟”系列飞船及其运载火箭进行了多次成功配套。

石英晶体谐振器名词术语

(1) 标称频率:晶振元件技术规范中规定的频率,通常标识在产品外壳上,它与晶体元件的实际工作频率有一定的差值。

(2) 工作频率:晶体元件与其电路一起产生的振荡频率。

(3) 调整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基准温度(25℃±2℃)时工作频率相对于标称频率所允许的最大偏差。

(4) 温度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相对于基准温度(25℃±2℃)时工作频率的允许最大偏差。

(5) 温度总频差:在规定条件下,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相对于标称频率的允许最大偏差。

(6) 等效电阻(ESR,Rr,R1):又称谐振电阻。在规定条件下,无源晶振不串联负载电容在谐振频率时的电阻。

(7) 负载谐振电阻(RL):在规定条件下,无源石英晶体和负载电容串联后在谐振频率时的电阻。

(8) 静电容(C0):等效电路中与串联臂并接的电容,也叫并电容。

(9) 负载电容(CL):从石英晶振插脚两端向振荡电路方向看进去的全部有效电容为该振荡器加给石英晶体谐振器的负载电容。负载电容系列是:8pF、12pF、15pF、20pF、30pF、50pF、100pF。负载电容与石英谐振器一起决定振荡器的工作频率,通过调整负载电容,一般可以将振荡器的工作频率调到标称值。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负载电容既是一个测试条件,也是一个使用条件,这个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负载电容太大时杂散电容影响减少,但微调率下降;负载电容小时、微调率增加,但杂散电容影响增加,负载电阻增加,甚至起振困难。负载电容标为∞即为串联谐振。

(10) 频率牵引灵敏度(Ts):为相对频率牵引范围对负载电容的变化率,即负载电容变化1pF时频率的相对变化值,它反映改变负载电容时引起频率变化的灵敏度,也称频率可调性。

(11) 激励电平:为石英晶体谐振器工作时消耗的有效功率。常用标准有0.1、1、10、50、100UM,产品说明书中每种产品规定的激励电平值是一个测试条件,也是一个使用条件,实际使用中激励电平可以适当调整。激励强,容易起振,但频率老化加大。激励太强甚至使石英片破裂,降低激励,频率老化可以改善,但激励太弱时频率瞬间变差,甚至不易起振。

(12) 激励电平相关性(DLD):又称激励电平依赖性,为无源石英晶体元件谐振电阻随激励电平条件变化的效应。当加在晶体元件上的激励电平改变时,其谐振电阻也随之变化,该变化在一般情况下有一定规律,可用两个激励电平所对应的两个电阻之比表示,其表达式为: DLD=Rr1/Rr2(Rr1-为较低激励电平时的电阻,Rr2-为较高激励电平时的电阻)

(13) 绝缘电阻:各绝缘引出端之间或引出端与外壳之间的电阻。

(14) 基频:在振动模式最低阶次的振动频率。

(15) 泛音:石英晶振振动的机械谐波。泛音频率与基频频率之比接近整数倍但不是整数倍,这是它与电气谐波的主要区别。泛音振动有3次泛音,5次泛音,7次泛音,9次泛音等。

(16) 寄生:晶体元件的一种与要求的工作频率不同的谐振状态。又称寄生频率或寄生响应或无用响应。

(17) 老化率:在规定条件下,无源石英晶体工作频率随时间而允许的相对变化。以年为时间单位衡量时称为年老化率。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参数比较多,与石英晶体振荡器会有些区别,除了封装尺寸,频率,负载电容,温度特性,精准度等主要的之外,有源晶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叫做电源电压,是石英晶体振荡器特有的。电源电压一般都是+1.8V~+5.0V,其中+1.8V和+3.3V这两种低电压最常用。

网友A:
除了频率和起振电容,居然还有这么多参数,果然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