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时钟频率寄存器FREQ_CLK和FLASH操作

楼主(2018-04-08):
芯片:HC89S003F4
文档没有说明时钟频率寄存器FREQ_CL的参数说明,只举了个栗子,16M=0x10.
如果我的程序跑4M要怎么设置?
如果设置错误会 带来什么后果?
另外,FLASH做为EEPROM,使用官方例程不成功, 地址使用0x3E00

  unsigned char xdata fbuf[8];
      Flash_EraseBlock(0x3E00);
      Flash_WriteArr(0x3E00, 6, fbuf);
文档有说明IAP_CMD=0xF00F解锁后要等待22个时钟,我加入24个nop仍然失败。

网友A:
简单的小代码,仿真程序的时候,都不知道运行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小代码,仿真程序的时候,都不知道运行在哪个位置

没有用仿真,引脚不够用。差一步就好了。
还有,文档引脚MIT是什么意思半天也没找到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用的芯片是不是003P的啊?如果是带P的也就是可以使用ISP方式烧录的芯片,你选的地址是被保护了。无法操作的。另外,建议在做IAP操作时,将时钟设为16M,完事后在切换到4M。操作之前清狗,并关闭中断。

网友C:
官方有例程的,对比下你操作的哪里不当呢?

网友D(2018-06-23):
慢慢一点点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