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如何使用LDROM对APROM进行程序的更新

楼主(2018-04-08):
    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烧录程序的方式,很想学习一下,但是不知从何了解起。请问论坛的大哥大大姐大可以分享一下教程吗?

楼主:
LDROM:一般用来放 ISP, 可以通过 UART 或者 USB 更新 APROM 中的程序

但是如何使用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ROM:一般用来放 ISP, 可以通过 UART 或者 USB 更新 APROM 中的程序

但是如何使用实现呢? ...

你看一下ST的IAP代码你就明白了,如果没有例程你找我(QQ:1258536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ST的IAP代码你就明白了,如果没有例程你找我(QQ:1258536406)

谢谢哈,我是有N76E003配套的范例,里面也是有相关范例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用,脑袋没有一个概念。

网友B:
不用LDROM,还不如直接使用APROM自我更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LDROM,还不如直接使用APROM自我更新方便

因为板子装机后,程序更新后,数量一大拆机不方便。
目前的方案是:通过网络传数据给核心板,再通过串口去给单片机进行更新。
但是不清楚单片机要如何跟核心板进行沟通才能实现单片机程序更新

网友B:
先把数据全部下载到应用板的外接FLASH中,比如25Q64,更新时从25Q64读出,写入内部ROM中。如数据做了加密,还可交给用户更新。可用汇编写,放要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数据全部下载到应用板的外接FLASH中,比如25Q64,更新时从25Q64读出,写入内部ROM中。如数据做了加密, ...

在从FLASH读出到写入内部ROM,是要做一个怎么的沟通呢? 或者是要如何实现的呢?
就是卡死在这一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从FLASH读出到写入内部ROM,是要做一个怎么的沟通呢? 或者是要如何实现的呢?
就是卡死在这一点上! ...

就是程序编译成bin文件,主芯片通过一种通信接口(UART、网络、USB)传输给从芯片,从芯片在接受到数据后进行Flash的写入操作!你去网上找一个IAP视频讲解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程序编译成bin文件,主芯片通过一种通信接口(UART、网络、USB)传输给从芯片,从芯片在接受到数据后 ...

触发升级的机制
(1)可以在FLASH某一个地址设置标志位
(2)可以模仿PC的BIOS使用一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