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 ADC采样精度问题

楼主(2018-04-08):
用STM32F030F4P6做电压采集,外部电路非常简单,100k电阻+10k电阻分压,电压衰减11倍进入MCU ADC管脚采样。
软件通过DMA+过采样,得到MCU管脚上的电压,基本可以做到波动1mV以内。
使用5V 10V 15V 20V基准进行标定时发现,5V下面校准以后,依次测量5V 10V 15V 20V电压,结果分别为:
4.999 10.04 15.08 20.12
随着电压升高,测量结果偏高,20V测量结果误差已经达到0.6%,结果完全可以重复。
测量10k电阻上电压(即MCU管脚的电压):
0.4528V 0.9056V 1.3584V 1.8112V
非常完美的线性关系,但是STM32测试出的MCU管脚电压依次为:
451mV  907mV  1362mV 1819mV

依然是电压越高,测量值越高。
短接掉100k电阻,只保留10k电阻。
0.505V 507mV 高2mV
0.999V 1004mV 高5mV
1.508V 1516mV 高8mV
2.003V 2014mV 高11mV
2.497V 2511mV 高14mV
3.006V 3024mV 高18mV

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MCU内阻的关系吧,加个跟随器看看;

网友B:
版主说的对,阻抗不匹配太严重造成的,用跟随器连接

网友C:
一般使用要校准的,软件处理下

网友D:
做ADC时,采样时间是可以配置的,采样时间要与外部输入阻抗匹配。
在stm32手册的ADC部分都有相关描述。

楼主(2018-05-20):
引用 网友D:
做ADC时,采样时间是可以配置的,采样时间要与外部输入阻抗匹配。
在stm32手册的ADC部分都有相关描述。 ...

STM32的手册我仔细看过,我遇到的问题和采样时间关系不大,我都是按照最长采样时间来设置的。
测试电压是直接从电源上输入的,外部输入阻抗也很小。
只能认为STM32的ADC线性度不好,最终分段校准才解决问题。

网友E:
采样时间要与外部输入阻抗匹配

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F:
做个信号拟合吧。

网友G:
是内阻的问题吗

网友H:
电压衰减有问题吧

网友I:
这个误差可以接受吧。

网友J:
使用线性拟合做个信号处理。

网友K:
分压的电阻的问题。

网友L:
输入内阻的问题

网友M:
10k电阻上电压也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N:
这个信号可以接受

网友O:
前段信号的输入之后有内阻。

网友H:
如果电压不衰减,看看准不准呢?

网友F:
不成线性就是线性拟合。

网友G:
就是内部信号的干扰吧。

网友O:
能不能做出信号的补偿算法呢?

网友N:
可以做个信号的补偿。

网友M:
你输入的信号对比怎么样?

网友L:
这个测量的肯定有误差的。

网友K:
电阻之间存在误差。

网友J:
线性拟合处理的数据比较不错。

网友I:
这个信号就是1%的误差。

网友P(2022-04-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小信号时值偏小,大信号时值偏大,线性很差,不知怎么解决,头疼,谁有高招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