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MIC的电路

楼主(2018-04-08):
今天一朋友给我个电路,让我分析,无奈模拟水平着实垃圾,所以只有请教坛友。如图为一个车载麦克的电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采集咪头信号,采集灵敏度和哪几个器件相关呢?我如果想调节灵敏度,需要调节哪些元件的值呢?根据这个电路,能推算出个公式啥的吗谢谢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King5555大神说R3,请问R3如何影响这个电路呢?能不能详细说说,实在不懂。。。。Q1符号可能不准确。零件过多,是原电路如此,但是我觉得关键器件没几个,是这样不?

网友A:
大神k5说得不错。粗粗地说,你要的灵敏度等于R2/R3。

网友B:
咪头使用首先要加偏置,看你的偏置对不;如同一个三极管要放大,并不是加个电源就行,例如Si管,必须保证Vbe=0.6~0.8之间才行,然后才是灵敏度的调节。

网友C:
R12 的作用呢 这个反馈白加了?

网友D:
你先把原理图搞正确呀,Q1就画错了符号,交叉点也看不清楚,对于这些错误百出的原理图,根本没有心思分析。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电路,10欧姆的发射极电阻,基本没有直流负反馈,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