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led光检测电路

楼主(2018-04-08):
本人最近做了一个LED光电检测项目,光源是普通发光二极管,检测管是硅光电池,因为模拟电路不是很懂,测试的时候发现,硅光电池的后级运放输出电压在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后的一段时间内,输出电压一直在缓慢变低,经过大约2、30秒后才能稳定下来。但是发光二极管的输出时采用的恒流源驱动的,且发光二极管的响应时间应该是很短的,不明白为啥需要这么长的稳定时间,有哪位做过类似项目的前辈指点一二么?

网友A:
是LED 特性。热衰退

网友B:
检测方法有问题。和硅光电池传感器的使用,或你检测用LED都有可能有关系。

网友C:
估计是运放用单电源,没考虑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运放用单电源,没考虑加偏置。

运放一定要用双电源么?我看网上很多都是用的单电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ED 特性。热衰退

LED的特性,没这么长的稳定时间吧

网友D:
检查一下运放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运放那的问题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E:
没有原理图,能说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原理图,能说啥呢?

d:/x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的特性,没这么长的稳定时间吧

LED 加热后温度稳定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原理图,能说啥呢?

检测部分的电路图,运放是LM358

检测部分电路图

检测部分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的特性,没这么长的稳定时间吧

你的LED点亮时不发热吗?

你还是仔细看看LED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ED点亮时不发热吗?

你还是仔细看看LED手册吧。

我这个就是普通的发光二级管,按这个说法,这个问题不是没法避免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测部分的电路图,运放是LM358

单电源,正输入接地,负输入接传感器和反馈电阻,LM358,输入可以到GND的,理论上没有问题。
10K的电阻,漂移也不大。
不知道你缓慢的变低,到底变低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正输入接地,负输入接传感器和反馈电阻,LM358,输入可以到GND的,理论上没有问题。
10K的电阻, ...

大概变低了30mv左右,假设初始最大输出电压是300mv,最后稳定下来是270m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普通的发光二级管,按这个说法,这个问题不是没法避免的了

驱动补偿

网友E:
你是测试光源的特性,还是测试硅光电池的特性?
LED光源肯定有一定的稳定时间的。
LED虽然是恒流,但是压降是和温度相关的,输入功率发光效率也是和温度相关的,肯定要等到温度稳定才可以。
10%的差别,对于光源,这个应该正常的吧。
以前的激光LED,即使恒流驱动,还要温度补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测试光源的特性,还是测试硅光电池的特性?
LED光源肯定有一定的稳定时间的。
LED虽然是恒流,但是压降 ...

是测试某种液体的透过性的,光电池检测光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测试光源的特性,还是测试硅光电池的特性?
LED光源肯定有一定的稳定时间的。
LED虽然是恒流,但是压降 ...

关键是稳定时间太长,这样的话需要等待30s

楼主:
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么?

你是不是需要发光稳定?

就在LED旁边安装一个光电光检测发光强度,控制恒流源进行负反馈补偿。

另外,发光管光谱特性也是温度的函数。这个就不好补偿了,没啥好方法补偿

xch
如果需要更稳定,就用两光电二极管,进行暗电流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测试某种液体的透过性的,光电池检测光的变化

分光光度计?

网友F:
问题在于硅光电池的响应太慢了!

网友G:
不知道你LED发光二极管是否靠运费是否太近,导致LM358运放温漂;但原理图运放型号是TP5592,是低温漂的,原理图设计者或许会知道有温漂的问题

网友H:
是检测部分,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发光稳定?

就在LED旁边安装一个光电光检测发光强度,控制恒流源进行负反馈补偿。

今天看到一篇**,可以用NTC热敏电阻进行温度补偿,明天试试,看是否可行

xch
NTC 测量不到 LED 内部温度,且温度与发光强度不是简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LED发光二极管是否靠运费是否太近,导致LM358运放温漂;但原理图运放型号是TP5592,是低温漂的,原 ...

实际设备,LED发光二极管距运放很远,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光光度计?

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一篇**,可以用NTC热敏电阻进行温度补偿,明天试试,看是否可行 ...

没用.浪费时间.

网友A:
没用光学斩波器件吗?
双光路参比检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设备,LED发光二极管距运放很远,不会有影响

即使LED靠的远,其他器件发热或PCB热量传递或LM358自身发热都可能影响,你不如LED加个开关,通电LM358稳定输出电压后,再断开LED,等待LED冷却后再接通,看LM358输出情况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么说明不是运放问题

网友I:
你应该先确定是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是光源的问题。
简单
让光源一直亮着,中间放块遮光板,然后抽走遮光板,看看还有没有这个过程。

就不能让光源一直亮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应该先确定是检测电路的问题还是光源的问题。
简单
让光源一直亮着,中间放块遮光板,然后抽走遮光板,看 ...

这个实验我做过,我让LED先发光,期间用黑胶纸粘住,保证不透光,过段时间再移开黑胶纸,这时候运放的输出很快就稳定了,所以判断应该是光源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浪费时间.

今天做了一个测试,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运放前面的分压电阻,然后打开LED灯,当运放电压输出缓慢向下变化时,调节可调电阻,减小其阻值,运放的输出电压缓慢上升,所以,应该是LED的热衰退引起的光源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测试,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运放前面的分压电阻,然后打开LED灯,当运放电压输出缓慢向下变化 ...

这个实验不科学.  你应该冷却 LED 来证明 .

网友J:
做了很多年,本来就这样的呀;

另外可以搜索我的硅光电池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了很多年,本来就这样的呀;

另外可以搜索我的硅光电池相关的**;

请问在哪里可以搜到呢?

网友C:
果然是运放问题,正端至少接0.3v以上直流电位,如果运放不是轨到轨,那至少0.7v.单电源运放不可能输出到0v的,所以单电源运放都有个虚地。

网友K:
LED温升直到稳定吧

网友C:
双电源运放中正,地,负分别对应单电源运放中正,虚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源运放中正,地,负分别对应单电源运放中正,虚地,地。

但是我前面的实验测试,结果应该说没与运放没有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前面的实验测试,结果应该说没与运放没有关系吧

不可能输出0V啊,就是说暗电流不能正常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前面的实验测试,结果应该说没与运放没有关系吧

而且运放正接地,根本输出就是随机飘的.你把运放改为双电源对比下,正输入接负电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