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
今天一朋友给我个电路,让我分析,无奈模拟水平着实垃圾,所以只有请教坛友。如图为一个车载麦克的电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采集咪头信号,采集灵敏度和哪几个器件相关呢?我如果想调节灵敏度,需要调节哪些元件的值呢?根据这个电路,能推算出个公式啥的吗谢谢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2018-04-08):
使用常规的驻极体MIC,只需用常规共射极放大器,并给MIC一个直流偏置即可。你抄的电路乱七八糟,画的也有问题,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常规的驻极体MIC,只需用常规共射极放大器,并给MIC一个直流偏置即可。你抄的电路乱七八糟,画的也有问 ...

电路给我的就是如此,那个Q1,应该是选的器件符号不对。不过这个电路还真就量产很多了
请教春阳大神,就这个电路而言,该如何分析呢

网友B:
不太懂模拟电路,最直接的改变R3吧!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自己试试,改变R7和R14估计也可以

网友C:
我看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吗。pnp的发射级接地,集电极接12v吗?

放大倍数应该是R2/R3。

插件的1脚和4脚是左右声道吗?没太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给我的就是如此,那个Q1,应该是选的器件符号不对。不过这个电路还真就量产很多了{:titter: ...

山寨味道浓烈啊,不知所云的抄在国内确实太多了。
该电路依然是个三极管共射极放大器,只不过加了点反馈和滤波,做了点钳位保护而已,只是没有必要。建议先好好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