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D雪崩二极管偏置电压被拉低,为什么?

楼主:
今天用升压模块把5V升压到150V,供给ad500-8雪崩二极管做偏置电压,但是接上后 被拉低到了70v左右,什么原因呢?

TIA电路

TIA电路

升压模块说明

升压模块说明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APD不应该就是工作在击穿电压附近 增压才高吗, 应该是我电源驱动负载能力太弱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 工作在击穿电压附近 增益才高

网友C(2018-04-08):
一方面,负载能力要够才行。另一方面,你的电路也有问题,150V电压就这样直接接在二极管上?二极管导通以后会怎样?

网友D(2018-08-0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所用的这个升压模块淘宝链接方便发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方面,负载能力要够才行。另一方面,你的电路也有问题,150V电压就这样直接接在二极管上?二极管导通以后 ...

雪崩光电二极管本身工作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很高的偏置电压,所以这样直接接在二极管(确切的说叫做雪崩光电二极管)上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雪崩光电二极管本身工作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很高的偏置电压,所以这样直接接在二极管(确切的说叫做雪崩光电 ...

看前帖所言,想想二极管导通后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