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SP430F5418A能用的BSL下载软件和烧写器

楼主(2018-04-09):
手上的BSL软件和烧写器烧MSP430F1XX,MSP430F4XX包括MSP430F4538A都没有问题,
唯独MSP430F5418A的BSL烧写不了,很头疼,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么?
烧写器是Elprotronic的flashpro430,
现在MSP430F5418A上的情况就是BSL通讯握手正常,但是不能擦除和烧录程序,除了BSL不能烧写外,JTAG烧写DEBUG都正常,很奇怪的问题。
和MSP430F4538A比,发现BSL版本比MSP430F4538A的高,这是因为版本高的原因么?怎么能解决?不光这个flashpro430烧写器试过这样,手上的什么CH340,PL2303,FT232RL的烧写器都试过,其他型号的430都OK,唯独MSP430F5418A不行。
不止试了一片MSP430F5418A。

网友A:
密钥对吗

楼主:
擦除需要密码?

网友B:
有jtag还用什么bsl
bsl擦除不需要密码的,读取才需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jtag还用什么bsl
bsl擦除不需要密码的,读取才需要密码

BSL是烧了熔丝后改程序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BSL是烧了熔丝后改程序用啊

MSP430F5418A据说有些批次bsl有硬件bug,网上基本也没有bsl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F5418A据说有些批次bsl有硬件bug,网上基本也没有bsl成功的

Rev F版和Rev H版的好像都不行 有SYS10的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BSL是烧了熔丝后改程序用啊

尽量一次就把工作做好吧,避免后续烧写。或者使用自己定义的方式来升级

网友C:
jtag不是挺好用的吗

网友D:
楼主能发下BSL软件嘛...我5438A一直同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