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位置控制有哪些

楼主(2018-04-09):
电机位置控制器有哪些,请各位赐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霍尔元件等

楼主:
除去霍尔,有没有其他的呢

网友B:
模拟的可用旋转电位器,旋转变压器等.  数字的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C:
位置检测使用光检测也占了很大的比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 传感器相关专辑 10册 163M ◆〓
  • 〓◆ 传感器及实用检测技术 249页 69.4M 高清书签版 ◆〓

  • 这么多说,T叔都浏览过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 传感器相关专辑 10册 163M ◆〓
  • 〓◆ 传感器及实用检测技术 249页 69.4M 高清书签版 ◆〓

  • 接地求   汽车电子 电磁兼容测试方法类的书 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汽车电子相关专辑 36册 576M ◆〓
  • 〓◆ 电磁铁-电磁兼容-测量实用手册 1559页 超清书签版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