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电路

楼主(2018-04-09):
此处的光耦是啥作用呢,如果是隔离,那电源的环路如何呢?

网友A:
确定电路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路没错?

所以看不懂了啊,是从 张飞 电路上看到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研究电路原理就没有问题。
如果要实用那么元件的选用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网友B:
而且你的电路没有贴完整,他的电路应该是半桥而你只贴了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的电路没有贴完整,他的电路应该是半桥而你只贴了局部。

光耦后面的三极管如何工作呢,都没有参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