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在低功耗方面优势是不是不大了

楼主(2018-04-09):
最近有人推荐freescale的8位机功耗也很低,430在低功耗方面优势是不是不大了。

网友A:
430的BOD几乎0耗电,其他mcu要几uA,甚至几十uA

网友B:
对,在不开bod时,飞思卡尔的还可以,但开了bod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C:
有些应用BOD可能影响不大,但大部分应用如果不开BOD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网友D:
430功耗低我是认可的,请教三楼,bod是什么?

网友E:
BOD = Brown out detec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掉电检测。

网友F:
对,MSP430中有掉电检测功能,在供电电压突然移走或降低到一定程度,掉电检测电路会在重新上电时重置MCU,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G:
就是MSP430中的BOR啊。叫法性能不一样,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H:
PIC有推出超低功耗的MCU,比TI430的要低,只是多牺牲了一些功能

网友H:
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最好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楼主:
说到功耗,还是首先要提430,目前业内的mcu还是应该只有430的功耗是最低的

网友E:
430的功率肯定低的。

网友G:
除了简单的内核功耗,还要对比一下运行效能,同样1mAH电量,看谁可以干更多的活。纯粹比待机功耗意义不是特别大(当然也是优势)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I:
MSP430中,用到5种低功耗,LPM0,LPM1,LPM2,LPM3,LPM4

网友J:
工作电压对功耗的影响: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

网友J:
电流在非低功耗模式下主系统时钟1MHz

网友K:
MSP430单片机的待机电流由具体型号、状态、电压和时钟频率而确定。

网友L:
MSP430F5xx MCU 的工作功耗与待机功耗分别仅为 160μA/MHz(每兆赫微安)与 1.5μA

网友M:
MSP430F2xx  在 1.8V - 3.6V 的工作电压范

网友N:
msp430单片机 为什么是低功耗的,看看这些数值就知道了。

网友:
为了使MSP430最大限度的达到低功耗,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

网友O:
这个还需要根据功能。

网友P:
MSP430在待机模式下仅消耗450nA的电流

网友Q:
MSP430 处于低功耗模式下以延迟时间周期时,最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低的静态电流。

网友Q:
MSP430 时,低功耗是首先浮现在脑海的特性之一。

网友M:
0.1μA RAM 保持模式

网友L:
可为便携式应用实现超长的电池使用寿命以及采用超小型电池

网友K:
在等待方式(Standeby Mode)下为1.1μA

网友J:
3.3V供电时典型值为420uA,最大560uA

网友I:
仅为0.1uA。

网友Q: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CPU的标准工作电压范围为1.8V-3.6, 最低能在1.8V的电压下工作,芯片最低的工作电流只有0.1μA

网友P:
归功于其极低泄漏的FRAM存储器

网友O:
msp430的功耗确实很低。

网友N:
– 300 μA 工作电流 (1 MHz、3 V);
– 0.5 μA 待机电流 (LPM3);
– 0.1μA 断电电流 (LPM4);
– 1 μs 唤醒时间以及集成掉电复位 (BOR) 功能;
– 看门狗定时器 (WDT)。

网友:
一般情况下根据需要打开关闭一些模块,减少功耗,正常时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R:
好多ARM比他低,小壁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