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开发环境

楼主(2018-04-09):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DSP工程师来说,除开必须了解和熟悉DSP本身的结构(包括软件指令系统和硬件结构)和技术指标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熟悉和掌握其开发工具和环境上。因此,各DSP生产厂商以及许多第三方公司作了极大的努力,为DSP系统集成和硬软件的开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工具。

楼主:
能说下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吗?

网友B:
包括集成可视化代码编辑界面,可直接编写C、汇编、.H文件、.cmd文件等

网友C:
集成代码生成工具,包括汇编器、优化C编译器、连接器等等。

网友D:
基本调试工具,如装入执行代码(.out文件),查看寄存器窗口,存储器窗口,反汇编窗口,变量窗口等,支持C源代码级调试

网友E:
支持多DSP调试。

网友F:
断点工具,包括硬件断点、数据空间读/写断点,条件断点(使用GEL编写表达式)等等

网友F:
探针工具(probe points),可用于算法仿真,数据监视等。(

网友G:
剖析工具(profile points),可用于评估代码执行的时钟数

网友H:
数据的图形显示工具,可绘制时域/频域波形、眼图、星座图、图像等,并可自动刷新(使用animate命令运行)。

网友I:
提供GEL工具,令用户可以编写自己的控制面板/菜单,从而方便直观地修改变量,配置参数等

网友J:
支持实时数据交换(RTDX)技术,利用该技术可在不中断目标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实现DSP与其它应用程序(OLE)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K:
开放式的插入(plug-ins)技术,支持其它第三方的ActiveX插件,支持各种仿真器包括软仿真(只需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L:
提供DSP/BIOS工具,利用该工具可增强对代码的实时分析能力,如分析代码执行的效率,调度程序执行的优先级,方便管理或使用系统资源(代码/数据占用空间,中断服务程序的调用,定时器使用等等),从而减小开发人员对硬件资源熟悉程度的依赖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说下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吗?

CCS是TI公司推出的用于开发DSP芯片的集成开发环境,它采用Windows风格界面,集编辑、编译、链接、软件仿真、硬件调试以及实时跟踪等功能于一体,极大地方便了DSP芯片的开发与设计,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DSP开发软件之一。

网友N:
引用 楼主:
能说下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吗?

CCS有两种工作模式:
1、软件仿真器模式:可以脱离DSP芯片,在PC机上模拟DSP的指令集和工作机制,主要用于前期算法实现和调试。
2、硬件在线编程模式:可以实时运行在DSP芯片上,与硬件开发板相结合在线编程和调试应用程序。

网友O:
你要开发什么芯片呢

网友P:
https://wenku.baidu.com/view/a3043076336c1eb91a375da9.html

网友Q:
以前的学习和工作没有使用过DSP CCS软件仿真

网友R:
CCS是TI公司为DSP开发者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用于编写,调试,仿真DSP程序的。
就相当于微软为C,C++开发者提供的VS,VC之类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S:
ccs是dsp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T:
像DSPC2000、C6000等,大都采用CCS作为开发环境

网友U:
去搜索一些TI+CCS+IDE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V:
推荐TI DSP集成化开发环境(CCS)使用手册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说下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吗?

CCS是一种针对TMS320系列DSP的集成开发环境,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采用图形接口界面,提供环境配置、源文件编辑、程序调试、跟踪和分析等工具。

网友N:
引用 楼主:
能说下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吗?

创建新工程
利用CCS创建一个新工程,然后向该工程中添加源代码文件和库文件。
1) CCS的安装目录为c:\ti,首先在文件夹c:\ti\myprojects\下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命名为volume1。
2) 将c:\ti\tutorial\target(sim54xx或dsk5402等)\volume1文件夹中的内容拷贝到该新建的文件夹中。
3) 启动CCS。如果需要的话,对CCS进行配置,使其工作在C54x simulator模式下。
4) 从CCS的Project菜单下选择子菜单New。将出现Project Creation对话框。在对话框中“Project Name”处输入volume1,“Location”处用浏览方式选入在第一步中所建立的文件夹volume1的位置,在“Project Type”处选择Executable(.out)类型,在“Target”中选择CCS所配置的目标DSP类型。最后单击“Finish”完成。
5) 通过上述步骤Code Composer Studio就建立了一个工程文件,名为volume1.pjt,该工程文件用于存储工程配置以及在工程中所用到的若干文件。可在“工程项目观察窗口(Project view)”处看到。

网友R:
在CCS中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程,C++好像也支持。

网友Q:
要用软件仿真来帮忙调试

网友P:
https://wenku.baidu.com/view/7539dc8db9f3f90f76c61b94.html?rec_flag=default&mark_pay_doc=2&mark_rec_page=1&mark_rec_position=4&mark_rec=view_r_1&clear_uda_param=1

网友O:
是DSP的芯片吗?

网友V:
介绍如何使用DSP软件开发集成环境CCS以及开发和调试C语言与DSP汇编语言程序

网友U:
《DSP集成开发环境CCS开发指南》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TI公司的DSP软件开发集成环境

网友T:
C、C++、汇编相结合,其中C是主要编程语言,C++多用于定义,汇编多和C混编。

网友S:
TI公司的DSP用CCS开发平台,编程语言一般是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