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中粘贴上代码为什么自动顶格了?

楼主(2018-04-09):
(无正文)

网友A:
typedef enum ColorType {RED, BLACK} ColorType;
typedef struct rbt_t{
    int key;
    rbt_t * left;
    rbt_t * right;
    rbt_t * p;
    ColorType color;
}rbt_t;

typedef struct rbt_root_t{
    rbt_t* root;
    rbt_t* nil;
}rbt_root_t;

没问题啊

网友B:
sprintf(send_buffer, "%s%d;", send_buffer, CCONTROL_START_TASK_RSTR);
                        (*send_len) += (EVENT_ID_LEN + 1);

                        for( i = 0; i < MAX_CAMERA_NUM; i++ )
                        {
                                if ( g_status_code[i] != STATUS_INIT )
                                {
                                        sprintf(send_buffer, "%s%d;", send_buffer, REQUEST_ILLEGAL);
                                        (*send_len) += (ERROR_CODE_LEN + 1);
                                        goto GT_RET;
                                }
                        }

网友B:
有个选项是尖括弧的

网友A:
用插入代码那个功能

网友C(2019-03-29):
用插入代码那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