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管驱动电机

楼主:
驱动电机(加备注:电机是直流无刷,内置驱动芯片LB1663,我的输出接口应该是给LB1633供电)单向转,速度两档可调,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设计:
如果考虑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问题,例如过载保护,短路保护等,是否有其他方案或者集成IC可以用(相差不大不考虑成本)?电路需求:12V,0.7A;MOS管参数:VDS=20V,ID=2.3A,VGS=0.7V;这样的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8-04-09):
PWM驱动频率对MOS的开关损耗是个问题,电机短路过流保护是个问题

网友B:
需要加推挽和电流采样电阻。省事的话有许多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IR2103之类的,不用担心损耗和短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驱动频率对MOS的开关损耗是个问题,电机短路过流保护是个问题

也就是说从稳定性角度看,用MOS管做驱动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推挽和电流采样电阻。省事的话有许多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IR2103之类的,不用担心损耗和短路保护的问题 ...

我知道有现成的控制正反转的IC,只是觉得我就实现单方向两档可调,用了有点浪费

楼主:
现在抛开MOS管,回到问题本身,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实现12V和9V之间任意切换,从而调节电机转速。

楼主(点评):
我也想过用ADJ线性稳压器,散热大,比较麻烦,所以不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推挽和电流采样电阻。省事的话有许多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IR2103之类的,不用担心损耗和短路保护的问题 ...

对于这种小功率MOS,3.3V可以驱动的,也必须加图腾柱吗

网友C:
把D5改成普通二极管就行了,

如果还要短路保护,可以把VCC改成恒流源,或者加保险更简单了,
一般开关电源模块内部自带防短路

网友D(2018-09-29):
我的一个小直流电也是画的这个电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要用pwm 来调速 大概2K的频率
群主测试了吗?

网友E:
内部LB1663驱动的板子,需要直流供电的,不可以用直接的功率PWM波驱动。
这样直接PWM,只能控制普通有刷直流电机。
如果需要在开环PWM驱动条件下调速,也不是不可以,其实也就是一个BUCK输出降压器,而不是简单的这样驱动。由于开环,用N MOS做个变形的BUCK也可以,反正不需要降压采样,这样简单,输出必须加续流电感和滤波电解,STR2N2VH5是逻辑电平MOS管,在这里如果电流没问题,那单片机直接驱动完全不是问题。具体看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小直流电也是画的这个电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要用pwm 来调速 大概2K的频率
群主测试了吗? ...

后来加了图腾柱驱动mos,目前测试用起来还可以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LB1663驱动的板子,需要直流供电的,不可以用直接的功率PWM波驱动。
这样直接PWM,只能控制普通有刷直 ...

感觉比我的更合理,能输出相对稳定的直流,不过我的PWM也是直流供电,没有改变电流方向,电压高低周期性快速变化是否会对LB1633模块产生影响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