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结果是多少

楼主(2018-04-09):
a | (b << 8)
其中a和b都是8bit的类型,假设a是1,b是1,得到结果是多少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 8了
所以a 和 b都还是1
结果也是1

楼主:
我是想问,b是8位,然后再向左移8位,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
看错了
吧|看成||了

网友C:
VC++6.0,测试输出1
在RedHat里测试输出1
两者都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

网友D:
b << 8结果是0,不论b的值是多少。

网友E:
b << 8结果是0,与b值无关。

a | 0 = a;

即结果为a (即a=1).

网友F:
b << 8跟所用处理器的位数有关!

网友G:
同意ls,不知道lz用的是几位的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呀,用C程序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就是啊,写个程序运行下就知道了

网友D:
(b << 8)
这样的语句会得到警告

网友J:
a,b 都是8位  还会跟处理器位数有关吗?

网友E:
根处理器没关系阿!都去验证一下,跟处理器没关系的,就是处理器是32位的,b<<8,unsigned char类型,那就是0,难道说处理器是32位的,那b就是0x00000001,怎么可能阿!

网友I:
我想知道为什么a是1就不去执行b<<8了

网友J:
单纯看这一句语句,意义不大。
应该看下用在哪个地方,如果是if(a | (b << 8)),当a是1时,后面不会执行。当为条件已经成立,不用再管后面的结果了。

但如果是赋值语句,c =a | (b << 8)
则后面的b<<8会被执行。
虽然b是8bit类型,左移8位,其值为0,但要注意,编译器会不会使用类型转换,将其转为16位或32位,那个左移8位就有意义了。不然左移8位,其值是会为0的。

网友G:
如果是if(a | (b << 8)),当a是1时,后面不会执行。当为条件已经成立,不用再管后面的结果了。

网友G:
但如果是赋值语句,c =a | (b << 8),虽然b是8bit类型,左移8位,其值为0,所以结果为1

楼主:
明白了,<<是循环左移,所以b左移8位后是其本身,结果是1。

网友K:
b左移8位为0,1|x始终在最后一位为1.

网友L:
如果我做编译器,我会把b<<8优化掉。当然了,我这人厚道,我会给你一个警告信息。

网友A:
没的数据类型讨论没的意义的。

网友K:
<<不是循环左移,在c语言里面没有循环左移符号吧

网友H:
前边的那种说法也不对吧,   |是位或运算,所以应该计算结果,如果是||逻辑运算才不会计算结果.

网友G:
b左移8位为0,a|0 = 1;
《为左移,  |为按位或!!

网友E:
这个有什么疑问的或运算,只要a是1,其结果都是1

网友I:
对呀,1与任何值或运算都会得到1.我不懂的是MCU里面总是出现1<<x运算,为什么。

网友D:
为了将你的寄存器的第x位置一啊,一般都是设置寄存器时用.

网友F:
如果是赋值,还要看被赋值的 数据类型,比如 char c = (a | (b << 8)); 和 int c = (a | (b << 8));  结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嗯,知道啦

网友M:
这个是位或(|)。

网友N:
结果就是0x81

网友O:
引用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这个不是运算条件。

网友P:
楼主需要计算什么功能?

网友Q:
超出了运算范围了。

网友R:
如果不是类型限制,就是=257。

网友:
(b << 8)=0;

网友S:
a | (b << 8)=1

网友T:
楼主还是自己运算一下吧。

网友T:
这个移位计算的有问题。

网友U:
计算结果为1。

网友M:
与运算的两数各对应的二进位相或。只要对应的二个二进位有一个为1时,结果位就为1。

网友N:
先计算右边,再计算左边。

网友O:
引用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辑运算或(||)

网友P:
再C语言里面运算一下试试。

网友Q:
结果就是1.

网友R:
这个结果只能等于1了。

网友:
结果为1.

网友S:
如果是a | (b << 7) =129了;

网友T:
移位8位,就是错误了。

网友U:
在线仿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