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需要多少段数

楼主(2018-04-09):
需要驱动一块LCD,49mm*21mm,应该是点阵,可显示字母及数字。
初步选型想入MSP430F425A、MSP430F4260,问题来了,425A的LCD段数是128,426是56,我该如何判断LCD需要多少段数呢?

网友A:
先搞清楚液晶的型号 别应该 要肯定

网友B:
430的LCD driver只支持段码的,若是点阵,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A:
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C:
MSP430F4XX系列MCU内集成的是段式LCD驱动器 要驱动点阵式LCD得

网友A:
另外选择独立的点阵式LCD驱动芯片 不过一般的点阵LCD模块内都集成了驱动控制器

网友D:
是的,我们只需用MSP430的SPI串行接口去控制即可

网友D:
具体方法可参照LCD的datasheet

网友E:
现在液晶LCD很普遍了,点阵比如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不需要内置D段式液晶的控制器,那样比较贵

网友E:
建议楼主用F149吧,点阵型号好多,不做广告啦

网友F:
这个使用外围设计就行。

网友C:
不用非要使用段位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要先看液晶屏的手册的,看需要多少段和位。然后来选mcu

网友H:
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