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76E003范例“IAP_Dataflash_EEPROM“无法数据的储存

楼主(2018-04-09):
看说明APROM可以充当EEPROM来使用,但是我运行范例,储存都无法实现,不知道为啥。
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配置好吗?大神,求指导一下。
图片如下

网友A:
你是烧录进去不行,还是跑的仿真不行,别看仿真,看实际的。STC89c52也是,仿真不行,实际运行可以。

网友B:
看仿真结果没用的。

网友C:
在单片机上实际跑一下看看。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仿真就这样。

网友B:
实际运行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单片机上实际跑一下看看。

跑起来也不行,串口输出信息显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还没有

网友:
你好,请问新唐003 flash当EEPROM的搞定了没

网友F:
例程中默认配置了LDROM,0x4700地址为LDROM分配的地址区域,无法写入。如果配置了LDROM,则需根据划分区域重新规划dataflash的地址,如果不用LDROM,keil配置禁止LDROM,无须重新配置地址编译烧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