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法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09):
USB3.1Type-C接口定义 27页

楼主:
谢谢,文档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作为连接先来用的话,具体怎么接,我一端焊接在PCB,另外有接口对插,焊接在PCB上的A和B不知道怎么相互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文档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作为连接先来用的话,具体怎么接,我一端焊接在PCB,另外有接口对插, ...

type-c支持正反插,所以插头上的引脚排序,正插时与座子上的A对应,反插时与座子上的B对应.
因此我的理解,座子上的A与B引脚的同名端并联后接到单片机上对应的I/O口.TX1+→TX2+…哈哈,木玩过,瞎猜的,等着被拍砖.
插头上的a与b也应该是呈镜象排序并联的东东.苹果手机的充电插头就是这种结构.

TX1-→TX2-
RX1+→RX2+
RX1-→R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