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OS管为什么会DS极击穿

楼主(2018-04-09):
有个A

网友A:
只能说输入存在瞬态过压,要么加压敏保护,要么提高管子耐压。不过,还得注意是否为过流烧毁短路。

网友B:
0.6A ?  电阻负载? 没有电容?

网友C:
怎么看,Q4都是多余的

网友D:
Q4做开关?为什么不是防接反用?击穿情况是接通电后还是接通电时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4做开关?为什么不是防接反用?击穿情况是接通电后还是接通电时击穿?

Q4 就是开关啊,另外查了下mos管手册,SD耐压40V,电流持续6.4A。不该有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Q4都是多余的

Q4 就是开关啊,另外查了下mos管手册,SD耐压40V,电流持续6.4A。不该有问题啊。楼主怎么说多余?探讨下

网友F:
没啥探讨的,在DG之间接个小电容就解决问题了,猪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A ?  电阻负载? 没有电容?

VCC是供电给后级电路,后级电路的电源部分有LDO稳压芯片,输入输出有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Q4都是多余的

因为没有机械电源开关,电源插头插入瞬间会有火花,想用Q4消火花,但好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Q4做开关?为什么不是防接反用?击穿情况是接通电后还是接通电时击穿?

Q3是做开关,用来做单键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探讨的,在DG之间接个小电容就解决问题了,猪你成功

是在Q3的DG间接吗,一般用多少容值的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C是供电给后级电路,后级电路的电源部分有LDO稳压芯片,输入输出有电解电容 ...

开关切换时瞬间功率损耗太大就烧了.热击穿,不是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切换时瞬间功率损耗太大就烧了.热击穿,不是耐压问题

应该怎么减少瞬间功率损耗呢

网友G:
Q4只是一个PMOS的防反接电路,如果后面电容较大,或者输入电压较高,容易过流击穿,或者过压击穿。
请注意,输入啥器件都没有,插拔时浪涌很大的,容易过压的。输入应该加TVS、电容,滤除尖峰电压。
如果不考虑功耗,用肖特基二极管代替Q4,成本更低,更可靠。
别说6.4A的MOS管,30A的也一样会烧掉,要看单次浪涌的能量的。

网友H:
应该是瞬态过压造成,应该出现在导通或者关断的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Q4只是一个PMOS的防反接电路,如果后面电容较大,或者输入电压较高,容易过流击穿,或者过压击穿。
请注意 ...

后面准备在电源输入加个TVS管,加一个元件(TVS管)会不会多一层失效因素
Q4没有击穿,击穿的是Q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减少瞬间功率损耗呢

你把D,S管件对调.  并联个二极管,正极接V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减少瞬间功率损耗呢

Q3 没事?

楼主:
再详细报告下,最开始试的时候XL1509输入滤波电容C2用的470uF,一上电Q3的DS就击穿。把C2改成100uF不会一上电就击穿Q3,但还有小几率击穿Q3

楼主:
击穿的都是Q3

xch
顶楼“Q4开关管会有一定几率DS极击穿” 这个误导了

网友B:
还是驱动电路速度不行。 如果是开关管会有“一定几率” DS极击穿
您那驱动电路的电阻值至少得按照比例减少10倍。
R20,R31 照此办理。
D7 去掉,短接。

测量时,编一段测试代码,一秒开关Q3 10次;测量满负载输出时 Q3的温度;在85度环境中测量

网友D:
Q4是干什么用?VCC负载是什么?从你说的把C2电容换小减少击穿了,说明通电时管导通损耗过大;另外击穿情况是在VIN输入稳定后开启Q3才击穿 还是 VIN刚接通电时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驱动电路速度不行。 如果是开关管会有“一定几率” DS极击穿
您那驱动电路的电阻值至少得按照比例减 ...

嗯,按这个试下!

xch
@xch :加倍并联。 因为如果是电解电容器负载,实际值比标称值可能有100% 的正偏差
xch
测试时直流负载使用实际产品的滤波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Q4是干什么用?VCC负载是什么?从你说的把C2电容换小减少击穿了,说明通电时管导通损耗过大;另外击穿情况 ...

Q4原本想用来做上电瞬间消火花用,换成100uF后,击穿情况都是通电后击穿

Q4的GD极加个电容可以消掉火花,但可能也会造成开关损耗过大烧坏
VIN输入稳定后,Q3开启导通时击穿?还是Q3开启后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Q4原本想用来做上电瞬间消火花用,换成100uF后,击穿情况都是通电后击穿

你的Q4 还是建议对调D-S引脚。

你这电路好像车载上的设备

他是用来消火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4原本想用来做上电瞬间消火花用,换成100uF后,击穿情况都是通电后击穿

如果是车载 LTC4367 可以考虑。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4367fb.pdf

网友I:
有点晕,是Q3还是Q4击穿?还是都有可能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晕,是Q3还是Q4击穿?还是都有可能击穿?

只有Q3击穿,就是用作电源开关的那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有Q3击穿,就是用作电源开关的那个

R20并联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J:
哪有用100k阻值的,100欧才对。mos没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R20并联个104电容试试

并104电容是加速开关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并104电容是加速开关吗

不是的,是让MOS开关缓慢逐渐打开,会烧是因为后面负载存在大电容,MOS管打开太快,瞬间的功率(I*U)超过了承受能力;
也可以换个封装大的MOS管,大封装瞬间功率承受能力会更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在Q3的DG间接吗,一般用多少容值的电容呢

不是DG是SG之间接个电容

网友K:
后面的负载呈容性,开通瞬间电流很大,所以要在MOSfet的S和G极间接一个UF级的电容,让MOSFET缓慢开通

网友L:
有两种原因:1、静电,2、过压。因为MOS是个电压型器件,本身对电压比较敏感,不像晶体管的电流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有两种原因:1、静电,2、过压。因为MOS是个电压型器件,本身对电压比较敏感,不像晶体管的电流器件。 ...

狗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Q3击穿,就是用作电源开关的那个

服了你,一会儿说Q4坏一会儿说Q3坏。
先学会把问题描述清楚再来探讨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你,一会儿说Q4坏一会儿说Q3坏。
先学会把问题描述清楚再来探讨技术 ...

是Q3击穿,1L笔误已改过来

网友M:
前端输入电压有多高啊,瞬态能把MOS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端输入电压有多高啊,瞬态能把MOS管击穿

对DC30V进行开关

网友M:
这个电压不低啊,建议选择耐压高一点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压不低啊,建议选择耐压高一点的mos管

有没有SOT223封装的管子推荐下呢

网友:
电压大于VDS

网友N:
在大家的思路上,我想到几天前的一个测试:用单位的电流探头(50MHz,交流100A),测试13.8V加到200uF固体铝电解电容上的上电冲击电流,已经超过100A,探头每次都要重新消磁(去高斯)。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后面的负载呈容性,开通瞬间电流很大,所以要在MOSfet的S和G极间接一个UF级的电容,让MOSFET缓慢开通 ...

UF级就等坏吧

网友K:
请你看好实际应用条件再来评价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没有SOT223封装的管子推荐下呢

看看英飞凌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看英飞凌的咋样

通过电流小了点

网友M:
需要3A吗,找找看,选用sop-8的封装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请你看好实际应用条件再来评价

这我东西,太快太慢都不行。
太快容易冲击电流过大损坏,太慢容易过功率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我东西,太快太慢都不行。
太快容易冲击电流过大损坏,太慢容易过功率损坏 ...

那以您的经验,一般要多大才好

网友O:
Q3的取电,从C26取。还有Q4前面要加电容和TVS。Q3的GS并一个小电容,0.1UF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P(2022-03-16):
帖子中有问题的图片还有没有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帖子中有问题的图片还有没有

不是没有,是楼主担心“泄密”,后期问题解决后,删除了图片和帖子描述

网友R(2022-11-23):
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