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GSM模块SIM800C怎么做RS抗扰度测试呢?

楼主(2018-04-09):
各位EMC大神你们好。
最近项目用到STM32+GSM模块用来将一些数据发送到手机上。在做注册时要做RS测试,即辐射抗扰度测试,测试时需要在屏蔽室里面证明在干扰信号下也能正常工作。可问题就是在屏蔽室里GSM模块没办法和外边基站通信,这样没办法证明。还想到了延长天线,把天线放外面来测,但是实验室的人表明这样会把干扰信号耦合进天线带到外面去,这样不允许,请问有没有人遇到相同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实验室的人没有几个是有专业技术水平,只会照本宣科的。
实验室的屏蔽室,肯定需要有电源、RF、光缆等屏蔽隔离的接口的。
你的待测设备,通过RF电缆引出,接外面的天线,肯定是可以的,不会引入其它干扰的。
屏蔽室的对外接口,肯定不会引入引出干扰的,这个隔离度很高的,同轴电缆呀,全是屏蔽地,接屏蔽室的金属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的人没有几个是有专业技术水平,只会照本宣科的。
实验室的屏蔽室,肯定需要有电源、RF、光缆等屏蔽 ...

谢谢你,我原本也是这么说的,但被说什么耦合啊,把干扰带出去呀什么的,要我自己在屏蔽室里面证明数据可以正常发送。。。再问一下那个RF射频线是要自己准备吗?我在淘宝看了下,打算是IPX转SMA头,然后SMA延长15米到室外,再接个天线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的人没有几个是有专业技术水平,只会照本宣科的。
实验室的屏蔽室,肯定需要有电源、RF、光缆等屏蔽 ...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说服实验室的人,证明不会把干扰信号通过我外接的天线带出去

网友A:
任何外部接口,都会带入带出干扰,如果这个隔离度很高了,还担心什么?
他的屏蔽房隔离度是多少?难道没有预留外部接口?
实验室的人,无非,要么真的不懂技术,要么缺钱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外部接口,都会带入带出干扰,如果这个隔离度很高了,还担心什么?
他的屏蔽房隔离度是多少?难道没有 ...

哎说多都是累,真理总是这么简单。

网友B(2018-12-13):
兄弟不容易啊,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理论很简单,实际处理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D(2019-01-21):
要测的是RS,又不是杂散辐射,天线带出干扰关他什么事,天线怎么可能不带出去带外信号,无非隔离度高低而已

网友E:
你可以换一家EMC试验室做试验了,不然你会被坑死的,不信你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