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电源的示波器测量问题

楼主(2018-04-09):
采用单火线取电用220V整出非隔离电源供给芯片(5V)。该芯片输出信号为方波。请问大侠示波器测量问题,示波器怎么测量该芯片信号到底出没出波形。

网友A:
用个隔离变压器给产品供电好了

网友B:
要么用隔离变压器给系统供电,要么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隔离变压器给产品供电好了

板子已经做好了,零线就是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做好了,零线就是GND

板子外置一个隔离变压器啊,测试的时候也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外置一个隔离变压器啊,测试的时候也安全。

那我把这芯片供电单独引外部隔离电源也可以了吧

网友C:
用带电池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电池的示波器

示波器有带电池的功能吗

网友D:
有个 方法:

输出驱动LED(串联限流电阻),示波器连接光电二极管(光电池)测量波形。

安全又便宜。

而且,这两三个器件可以找代理商免费送样。

隔离变压器照样死人

网友E:
这个好办!要求不高的话,用半波整流,GND接零线,示波器接地端浮地,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有带电池的功能吗

很多示波器有电池选件。麦科信还有隔离示波器,通道之间以及与电源之间都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办!要求不高的话,用半波整流,GND接零线,示波器接地端浮地,就可以测试了 ...

浮地怎么操作

网友E:
用2脚插头的接线板,注意左零右火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脚插头的接线板,注意左零右火的原则

这样给示波器供电就可以测了?

网友F:
9楼说的不就是光耦吗?!

最正规的方法应该是隔离探头,然而因为价格原因一般人都不会有

被测器件采用隔离变压器是最靠谱的

网友A:
我做电磁炉板子,测试的时候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给板子供电的,这样比较安全,不小心手摸上去也不怕。
虽然我有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9楼说的不就是光耦吗?!

最正规的方法应该是隔离探头,然而因为价格原因一般人都不会有

没隔离变压器,我单独给这芯片供电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电磁炉板子,测试的时候都是用隔离变压器给板子供电的,这样比较安全,不小心手摸上去也不怕。
虽然我 ...

可惜我没隔离变压器和带电池的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没隔离变压器和带电池的示波器

买一个隔离变压器啊,又不贵,我买的3KW的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