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如何烧多片DSP

楼主(2018-04-09):
一客户板子上有三片DSP芯片(2808),就一个JTAG接口,一个XDS100V2的仿真器,请教一下,如何通过一个JTAG接口来对这三个芯片进行烧写?
注: 三个芯片均可以连接上了。 点击bypass后,不能烧写。只能烧写最近的一片DSP。

网友A:
也有可能人家把芯片烧写好,才焊接的。也有可能通过一片给其他两片烧写,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zhangmangui

网友B:
通过菊花链方式是可以串接多片MCU的
应该是都可以烧写的

网友C:
多个串口同时下载

网友D:
这个怎么分开的识别的呢

网友E: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F:
是不同的DSP芯片吗

网友G:
这些dSP芯片不会冲突吗

网友H:
有DPS的烧写器吗

网友I:
是一样的程序吗

网友J:
XDS100V2的仿真器能行?

网友K:
楼主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L:
这个还能烧写一片?

网友C:
其他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D:
楼主烧写成功了吗

网友E:
三个芯片应该不同的地址吧。

网友I:
一个板子为什么要使用三个同样程序呢

网友H:
直接烧写芯片

网友G:
感觉应该通信的地址是一样的才对吧。

网友F:
只能使用三个仿真器了。

网友L:
我以为三个同时烧写,应该是都不会成功呢。

网友K:
能够同时烧写三个程序吗?

网友J:
XDS100V2这个怎么识别呢?

楼主(2019-02-28):
成功了,一片一片烧,用的是CCS6.0.1版本的,不用怎么设置,按链接顺序建立好工程,进入debug后,认到三片,右键连接上芯片,分别load就可以了。。。

网友M:
没有这么玩过,楼主成功了上来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