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我知道我是选用32的呢

楼主(2018-04-09):
149有三个时钟,内部的就不说了,外部的常用的由32.768KHZ和8MHZ,我再设计电路时,要选择一个时钟,如何能让我知道我是选用32的呢,还是选用8M的。

楼主:
有什么选择依据吗,还是随便选择一个

网友A:
根据你电路需要的实际工作频率来决定,比如高速数据采集的话,需要高频率的晶振;

网友B:
否则低频晶振更适合,因为有更低的功耗。

楼主:
多谢,我不需要低功耗,那直接接8M的了。

网友B:
32.768KHZ是便于时钟应用

网友C:
你串口输出晶振选择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D:
32.768KHZ一般用于时钟  8M用于cpu和其他外设。 我用的lm329790是这样的

网友E:
8M的一半用于主频的MCLK,用于主程序的运行的

网友F:
32.768KHz的一般用于辅助时钟ACLK跟从时钟SMCLK,像UART的、定时器的时钟的都可选用这个的

网友G:
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的时候,MCLK停止运行,但是SMCLK、ACLK的都可运行的,便于随时的响应中断推出低功耗模式的

楼主:
哦,明白啦,多谢大家

网友H:
你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I:
在MSP430单片机中一共有四个时钟源

网友J:
MSP430149内部有RC振荡晶振。不稳定,随时间和温度变化,晶振频率会发生变化。

网友K:
辅助时钟,通常由LFXT1CLK或VLOCLK作为时钟源

网友L:
参见数据手册和操作手册。

网友M:
MSP430的时钟设置包括3个寄存器,DCOCTL、BCSCTL1、BCSCTL2、BCSCTL3

网友:
XT2: XT2产生XT2CLK时钟信号,如果XT2CLK信号没有用作时钟MCLK和SMCLK,可以通过置XT2OFF关闭XT2,PUC信号后置XT2OFF,即XT2的关闭的。

网友N:
引脚电压你得先确定一下

网友O:
msp430不是能够输出时钟信号吗

网友P:
你是需要人工判断吗?

网友H:
时钟配置寄存器。

网友P:
如果是内部判断只能是寄存器进行判断了。

网友I:
(1)LFXT1CLK,为低速/高速晶振源,通常接32.768kHz晶振
(2)XT2CLK,可选高频振荡器,外接标准高速晶振,通常是接8Mhz,也可以接400kHz~16Mhz;
(3)DCOCLK,数控振荡器,为内部时钟,由RC震荡回路构成,受温度和电压的影响较大;若外部不接稳定的晶振电路,直接由内部时钟工作,则会因环境变化而导致性能不稳定。
(4)VLOCLK,内部低频振荡器,12kHz标准振荡器。(要得到标准的12k则必须外接32768等晶振)

网友O: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出的信号怎么样

网友J:
外部有2个晶振接口:32.768kHz和最高到8MHz。
外部晶振要接电容。
具体接法和电容值参见数据手册和操作手册。

网友N:
查看一下32k的晶振引脚是不是输出。

网友K:
主时钟,为系统内核提供时钟,它可以通过软件从四个时钟源选择或者从四个时钟源分频后选择为主时钟

网友:
LFXT1: 一次有效的PUC信号将使OSCOFF复位,允许LFXT1工作,如果LFXT1信号没有用作SMCLK或MCLK,可软件置OSCOFF关闭LFXT1.

网友L:
这个外部无法判断的。

网友M:
一般都把SMCLK与MCLK的时钟源选择为X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