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定时器内部信号触发捕获怎么设置

楼主:
NUC029定时器内部信号触发捕获怎么设置

NUC029

NUC029

楼主(2018-04-09):
怎么理解,用代码实现啊

楼主:
纠结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搞不定啊

楼主:
都是无解的贴

网友:
定时器控制器框图 (NUC029xAN)
看这个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进行写操作的寄存器,也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补货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我想应该是这个应用。

网友:
看我的回复,我的理解应该正确,其他的事件补货,是补货外部突变信号时间的,而这个,可以捕获内部某个操作间的时间。

网友B:
上面回答的挺好的。

网友B:
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应该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

楼主(点评):
是的,搞得我开始一直在找会有那个库函数可以直接用,后来发现没有。

网友D:
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进行写操作的寄存器,也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补货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我想应该是这个应 ...

意思我都理解,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这个内部触发捕获的功能,因为官方BSP没有这个例程,后来啃了几遍手册上PWN操作相关的寄存器,终于搞定了

楼主(点评):
说错啦,是Timer操作相关的寄存器

楼主:
就少了这一行代码:TIMER0->TCSR |=TIMER_TCSR_CAP_SRC_Msk;         //捕获功能来自内部ACMP0输出信号 2018.4.14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少了这一行代码:TIMER0->TCSR |=TIMER_TCSR_CAP_SRC_Msk;         //捕获功能来自内部ACMP0输出信号 2018.4.14 ...

通过定时器TCSR寄存器的第22位选择捕获引脚源:将这位置0-捕获功能来自TxEx引脚(需将对应的GPIO配置成TxEX功能),置1-捕获功能来自内部ACMPx输出信号(输入信号接模拟比较器ACMPx_P,内部触发Timer捕获)

网友C:
太赞了,这个应该让心态写入例子比较好,要不然都翻看半天手册和头文件,就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