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么有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1A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8-04-09):
(无正文)

网友A:
单节锂电池dc-dc 5v1a?
34063就能做

楼主:
34063,谢谢!!我查查!!效率怎么样

楼主:
刚刚查了这个mc34063吧,好像效率不好啊!!!

楼主:
电池boost升压效率很重要啊!

网友B:
bq2084是smb的电池管理监控芯片!!!!

网友C:
1A的电流的达不到要求的吧,本来单节电池的电流就不是很大的啊

网友D:
这玩意   主要还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芯片  不同的芯片   能搞定的问题不一样   楼主

网友E:
一定TI?
1A 的话可以试试FP6291.

网友E:
MC34063    效率还是可以的   楼主   这玩意   我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F:
去TI官网设计一个
34063单锂电升压效率不高。

网友G:
34063是非常常见的,我原来也用过是将12v 的电压升到20V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多注意电阻电容电感的选取就可以的了

网友C:
楼上的建议的我也参考下的啊,34063我查查期资料的吧

网友E:
这个是想做升压处理的,MC34063的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MC34063的效率多少

网友I:
5V/1A,怎么控制输出稳定在1A

网友J:
安全性不是很高。

网友A:
还是买个电源吧。

网友A:
34063 的效率不高, 工作电压最低可以到 3V, 这个条件倒是满足的.
TPS61232 效率可达 93%, 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