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把16个通道全并联起来来驱动LED

楼主(2018-04-09):
用TI的TLC5946进行LED驱动,当我用1个通道驱动时,波形比较正常,只是导通与截止时Vout的压差不是很大。可是当我把16个通道全并联起来来驱动LED时,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A:
低电平是连续的吗

楼主:
不是连续的

网友B:
嗯,拍个照吧

楼主:
1个通道

楼主:
一个通道那样前半段为低电平,后半段为高电平

楼主:
此刻的是方波,有时在一个周期结束会出现震荡。有没有人16个通道并联用过这款芯片

网友C:
从数据手册看, 应该是每个通道各自驱动 LED. 没有说可以并联的.

网友D:
这个是肯定的,直接去驱动led灯的不可取

网友E:
这个采用串联的驱动难道不好么?

网友C:
楼上说的是,采用串联的方式不更好么,然后采用一个串转并的芯片的既可以啦

网友A:
这个驱动方式本身不科学的,需要考虑MCU的IO的驱动总能力的

网友F:
应该是每个通道各自驱动 LED

网友B:
MCU的IO的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G:
波形不对了,出现的什么差异

网友H:
看起来是个笨办法, 但是应该是能够有效的, 当然条件是各路的输出完全同步

网友G:
为什么我让DSP的连续几个IO口同时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不可以

网友G:
比如我让IO1到IO4输出高电平,有时候只有IO1和IO4是高的,但是其他都是低,这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C:
问下你在哪上改的

网友F:
配置好了么?

网友B:
设置为输出的时候才行的吧。

网友I:
也有可能是驱动能力不够的。

网友G:
我是在他们原来的例程上面改的,然后他们的跑马灯可以,我就把循环去掉就不行了

楼主:
我感觉应该还是电路的配置问题   这个   楼主   要好好深究深究   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H:
你先别全部删除,一条一条语句修改的。

网友J:
单步调试   实在不行   只能这么做了   楼上的诸位  也再给点思路啊

网友K: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你是不是将GPIO口设置为普通IO而不是特殊功能引脚

网友L:
还有方向  设置好之后直接送数据

网友M:
IO口设置的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设置应该都是通用的,有可能和你的外部电路有关系。

网友C:
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寄存器的配置上有问题的呢

网友A:
这个主要的看电源的了吧,不能直接的去驱动外部的外设的。。

网友C:
芯片管脚的驱动能力是非常弱的,需要设计信号的传递的,小信号去驱动大信号屋驱动外设工作的

网友A:
这个跟芯片的IO驱动能力有关系的

网友F:
会不会是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