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问题

楼主(2018-04-09):
dc, ADC, AD, ADC1, RS
就是这个
//******************************************************************************
//  MSP430F21x2 Demo - ADC10, DTC Sample A2-0, AVcc, Single Sequence, DCO
//
//  Description: Sample A2/A1/A0 as single sequence with reference to AVcc.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trigger sample sequence.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DTC) will
//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Mainloop on reti. ADC10_ISR will force LPM0
//  exit.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period (16x) and conversion
//  (13x).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06h. P1.0 set at start
//  of conversion burst, reset on completion.
//
//               MSP430F21x2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2.2/A2      P1.0|-->LED
//       >---|P2.1/A1          |
//       >---|P2.0/A0          |
//
//  A. Dannenber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07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1A
//******************************************************************************
#include "msp430x21x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2 + CONSEQ_1;            // A2/A1/A0, single sequence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DTC1 = 0x03;                         // 3 conversions
   ADC10AE0 |= 0x07;                         // P2.2,1,0 ADC10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P1OUT |= 0x01;                          // P1.0 = 1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P1OUT &= ~0x01;                         // P1.0 = 0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网友A:
没看懂啊

楼主:
该怎样调用转换好的数据呀

网友B:
ADC10MEM好像只能存放一个数据吧

网友A:
ADC10MEM确实只放一个数据

网友C:
嗯,每次转换完成ADC10IFG会置位一次

楼主:
什么方式啊?

网友D:
先是A2 然后A1 再是A0

网友E:
有相对应的ad数据寄存器吧。

网友F:
Sample A2/A1/A0 as single sequence with reference to AVcc,这个说的是单通道以此转换的啦,所以啦就是用在同一个ADC10MEM中也是没啥问题的啦

网友G: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以此重ADC10MEM中读取出这些数据的就Ok啦

网友H:
有什么问题呢?看着没什么问题,你实际使用的时候,替换宏定义的IO就可以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啊

网友I:
楼主是代码粘贴了,没有说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ADC10有16个采样通道A0~A15

网友K:
可以读取ADC10MEM

网友L:
https://wenku.baidu.com/view/88a8e8e2783e0912a3162a02.html

网友M:
参考ADC12单通道单次转换

网友M:
data=ADC12MEM0;

网友N: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都在ADC12MEM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ADC12MEMX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你需要实现什么转换方式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06h

网友Q: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网友J:
0x200开始的。

网友M:
P6SEL |= 0x01;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ADC12IE = 0x01;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
{
   data=ADC12MEM0;
}

网友K:
也是按照顺序转换的。

网友R:
若要使用ADC10的单通道多次,序列通道单次以及序列通道多次采样,可以按照顺序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J:
读取RAM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L:
这个资料有相关的ADC多次转换程序。

网友Q: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数据保存在 200h - 206h.

网友N: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可以选择其他的mcu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不同的信号转换的效率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这个不是已经说了地址在哪里了吗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06h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问下A2,A1,A0口的转换好的数据都放在哪了

是不同的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