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控制MLX90614

楼主(2018-04-09):
这是我写的代码,有点乱,但是功能可以使用了,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楼主:
头文件

#ifndef DSP28_MLX90614_H
#define DSP28_MLX90614_H

#define input_90614()    {EALLOW;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0;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6=0;EDIS;}
#define output_90614()   {EALLOW;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0;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6=1;EDIS;}

#define SDA_90614_i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
#define SDA_90614_OUT_H   {output_90614();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1;}
#define SDA_90614_OUT_L   {output_90614();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0;}

#define SCLK_90614_H      {EALLOW;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1;EDIS;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1;}
#define SCLK_90614_L      {EALLOW;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1;EDIS;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0;}

#define EEPROM_90614     0x20

#define ROM_90614        0x00

extern void delay_90614(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_ack(void);

extern void delay_90614us(u_long datax);

extern void start_90614(void);

extern void init_90614(void);

extern void write_90614_slave(u_char address);

extern void stop_90614(void);

extern void set_90614_slave( u_char old_slave,u_char new_slave);

extern unsigned int get_90614_temp(u_char slave,u_char command);

extern void write_90614_process(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_H,unsigned char DATA_L);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byte_90614(void);

extern void set_90614_emissivity(u_char slave,u_int emissivity);

extern void write_90614_byte(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_pec(unsigned char *par, unsigned char len);

#endif

楼主:
C文件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unsigned char pecdata[5]={0};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crc_table[]=
   {

         0x00,0x07,0x0e,0x09,0x1c,0x1b,0x12,0x15,
         0x38,0x3f,0x36,0x31,0x24,0x23,0x2a,0x2d,
         0x70,0x77,0x7e,0x79,0x6c,0x6b,0x62,0x65,
         0x48,0x4f,0x46,0x41,0x54,0x53,0x5a,0x5d,
...
         0xe6,0xe1,0xe8,0xef,0xfa,0xfd,0xf4,0xf3

   };

//////////////

       void init_90614(void){

//        MUXB  = 0x00;//      GpioCtrlRegs.GPAMUX2.bit./
//        MUXC  = 0x00;//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6 = 0x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6 = 0x01;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 0x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 = 0x01;

    SCLK_90614_H;

    SDA_90614_OUT_H;

      }

楼主:
C文件

////delay1us

      void delay_90614(void)
     {
        u_long i;
        i=7;
        while(i--);
     }

////////////

//////////////

     void delay_90614us(u_long datax)
    {

      u_long i;
      i=datax;
      while(i--)
      delay_90614();

    }

/////////////

////////////////////////
      void start_90614(void)
      {
        output_90614();
     delay_90614us(8);

         SDA_90614_OUT_H;
         delay_90614us(1);
        SCLK_90614_H;
        // delay_90614us(1);
//        SDA_90614_OUT_H;
        delay_90614us(10);
    SDA_90614_OUT_L;
        delay_90614us(10);
        SCLK_90614_L;

       }
///////////////////////////////

////////////////////////////

    void stop_90614(void)
    {

   output_90614();
   SCLK_90614_H;
   SDA_90614_OUT_L;
   delay_90614us(10);
   SDA_90614_OUT_H;
   delay_90614us(10);
   SCLK_90614_L;
   delay_90614us(10);

     }

楼主:
C文件

        void write_90614_slave(u_char address)
   {
    u_char slave_address=0;
    u_char i;
    slave_address = address;
    SCLK_90614_L;
    output_90614();

        delay_90614us(2);
    for(i=0;i<8;i++)
                {
    if((slave_address & 0x80) == 0x80)
               { SDA_90614_OUT_H;}
    else   SDA_90614_OUT_L;

    delay_90614us(20);
    slave_address <<=1;
    SCLK_90614_H;
    delay_90614us(20);
    SCLK_90614_L;

    }

//////////////////////////////////

//////////////////////////////////

     unsigned char get_pec(unsigned char *pa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crc,data;
    crc=0x00;
   // data=*par++;
    while(len--){

        crc = crc_table[crc ^ *par++];
//        data =  ;

   }
    return (crc);

   }

楼主:
C文件

    void write_90614_byte( unsigned char data_byte)

                 {
                 u_char slave_address=0;
         u_char i;
    slave_address = data_byte;
    SCLK_90614_L;
    output_90614();

//        delay_90614us(2);
    for(i=0;i<8;i++)
                {
    if((slave_address & 0x80) == 0x80)
               { SDA_90614_OUT_H;}
    else   SDA_90614_OUT_L;

    delay_90614us(20);
    slave_address <<=1;
    SCLK_90614_H;
    delay_90614us(20);
    SCLK_90614_L;
        //         input_90614();
        //         return (SDA_90614_in);

                 }
delay_90614us(3);
}
///////////////////////////////////////////////////

/////////////////////////////////////

                 unsigned char get_ack(void)
                 {

                 u_char ack;
        //         SDA_90614_OUT_L;
                 input_90614();
        //         SCLK_90614_L;
                 delay_90614us(20);
                 if(SDA_90614_in ==1)
                 ack = 1;
                 else ack = 0;
      //   delay_90614us(2);
                 SCLK_90614_H;
                 delay_90614us(20);
        SCLK_90614_L;
                 return ack;

                 }

楼主:
C文件

//////////////////////////////////////////////

                                 unsigned char readbyte_90614(void)
                                    {

                  unsigned char data,i;
                                  data = 0;
                                  input_90614();
                //                  delay_90614us(10);
                                  SCLK_90614_L;
                  for(i=0;i<8;i++)
                                  {
                                  data<<=1;

                                  if(SDA_90614_in == 1)
                                  data|=0x01;
                                  else data|=0x00;
                     SCLK_90614_L;
                  delay_90614us(10);
                      SCLK_90614_H;
                                  delay_90614us(20);
                                    SCLK_90614_L;
                  delay_90614us(10);
                                  }
                                  SCLK_90614_L;
                        //          output_90614();
                                  SDA_90614_OUT_L;
                                  delay_90614us(20);
                                   SCLK_90614_H;
                                  delay_90614us(20);

                                   return data;
                                     }

//////////////////////////////////////////////////////

//////////////////////////////////////////////////////////

void write_90614_process(unsigned char slave,unsigned char 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_L,unsigned char DATA_H)

{
                u_char pec_data,ack_data,i,new_slave,new_command;
                output_90614();
                new_slave = slave;
                new_slave<<=1;
                new_command = command;
                new_command = new_command | 0x20 ;
                pecdata[0] = new_slave;
                pecdata[1] = new_command;
                pecdata[2] = DATA_L;
                pecdata[3] = DATA_H;
                pecdata[4] = 0x00;
                i=10;
                pec_data = get_pec(pecdata,4);
                while(i>0)
  {

                start_90614();

                write_90614_byte(new_slave);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write_90614_byte(new_command);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write_90614_byte(DATA_L);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write_90614_byte(DATA_H);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write_90614_byte(pec_data);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i=0;
                                  stop_90614();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

///////////////////////////////////////////////////

楼主:
C文件

//////////////////////////////////////////////////////

     void set_90614_slave( u_char old_slave,u_char new_slave)
     {
      u_char old_slave1,new_slave1;
       old_slave1 = old_slave;
      new_slave1 = new_slave;
     write_90614_process(old_slave1,0x0e,0x00,0x00);
     delay_90614us(10000);
     write_90614_process(old_slave1,0x0e,new_slave1,0x00);

     }

         //////////////////////////////////////////

         /////////////////////////////////

         void set_90614_emissivity(u_char slave,u_int emissivity)
         {
         u_char data_L,data_H,new_slave;
         data_L = emissivity & 0x00ff;
         data_H = (emissivity>>8) & 0x00ff;
         write_90614_process(new_slave,0x04,0x00,0x00);
         delay_90614us(10000);
         write_90614_process(new_slave,0x04,data_L,data_H);
         }

///////////////////////////////////////////

////////////////////////////////////////////////////////

    unsigned int get_90614_temp(u_char slave,u_char command)

        {
        u_char TEMP_H,TEMP_L,pec_data,ack_data,i,new_slave;
         int TEMP_90614 = 10;
        unsigned int data_temp;

        i=10;
        while(i>0)
        {
        new_slave = slave;
        start_90614();

        new_slave <<=1;

        write_90614_byte(new_slave);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

        write_90614_byte(command);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
        start_90614();

        new_slave = slave;

        new_slave <<=1;

        new_slave +=1;

        write_90614_byte(new_slave);

        ack_data = get_ack();

        if(ack_data == 0 )
        {
        TEMP_L = readbyte_90614();
        TEMP_H = readbyte_90614();
        pec_data = readbyte_90614();
        stop_90614();
        i = 0;
    TEMP_90614 = (TEMP_H << 8) | TEMP_L ;

        TEMP_90614 = TEMP_90614 * 2 - 27315;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else
        {

        i--;
        stop_90614();
        }

        }

        if(TEMP_90614 > 100)

        data_temp = TEMP_90614;

        else

{
    data_temp = ~ (TEMP_90614 - 1);

    data_temp = data_temp | 0x80;
}

        return (data_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