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几个面?

楼主(2018-04-09):
电磁学中要研究有向曲面,有些东西是自己一心数,但是要想跟别人说清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东西的数学特性非常神奇,谁试着分析一下?

网友A:
莫比乌斯

楼主:
这个面是不是连通的?

楼主:
这个图和顶楼的有所不同:

网友B:
第二图没看明白,第三图右上角的那个面转晕了,转了几次才转通

网友C:
好像高数中有,耽美好好学习。

网友D:
两个图好象不一样, 上面的图,是绞的, 上边走一圈就到了下边去了
下面的图沿上边走一圈还在上边

网友E:
莫比乌斯,没记错的话,从环的1/2处剪开会变成一个大环,1/3处剪开变成一个大环扣一个小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莫比乌斯,没记错的话,从环的1/2处剪开会变成一个大环,1/3处剪开变成一个大环扣一个小环. ...

为何你们连这些都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何你们连这些都知道!!

哈哈哈,刚好前不久看了最强大脑知道的,就了解了一下

楼主:
复变函数,严格按照函数的定义,它不是函数,因为是多值的。

为了把多值化为单值,一般采用黎曼面技术,这个图形需要点想象力的:

网友G:
电子学也有趣.

Mobius 振荡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刚好前不久看了最强大脑知道的,就了解了一下

感谢!

网友H:
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性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