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口的电压就变成了2v

楼主(2018-04-09):
void initial_adc10()
{

    //P1SEL|=BIT5;
    ADC10CTL0|=ADC10SHT_2+ADC10ON+ADC10IE+MSC;//增大采样时间以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取参考电压VCC,AD内核上电,使采样时间为16xADC10CLK,
    ADC10CTL1|=INCH_5+CONSEQ_2;
    ADC10AE0|= BIT5;
}

void start()
{
   ADC10CTL0|=ADC10SC+ENC;
}
当执行完ADC10CTL0|=ADC10SC+ENC;后,p1.5口的电压就变成了2v,这是为什么?

网友A:
p1.5口的电压就变成了2v,正常电压本应为多大?

网友B:
这个ADC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输入电压吧。

网友C:
IO的驱动不足吗

网友D:
电压不准确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F:
采样后的有问题吗

网友G:
没有配置IO信号吧。

网友H:
上传原理图检查

网友I:
采样有问题吧。

网友J:
电压就变成了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输入电压改变了

网友D:
参考电压VCC怎么设计的

网友C:
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
你搞错了概念了。

网友B:
3V是采样电压吗?

网友F:
是转换电压之后吗?

网友G:
你这个IO电压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H:
可能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I:
没有这个IO的采样信号呢

网友J:
楼主是怎么测量的这个电压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