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板报错

楼主(2018-04-09):
一连接就报以下错误: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2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04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22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44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4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08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c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8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d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A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e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C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f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E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2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04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22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44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4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08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c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8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d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A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e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C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80f on Page 2 of Length 0x1: Error 0x00000002/-2130 Error during: Memory,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101E   Sequence ID: 65 Error Code: -2130 Error Class: 0x00000002

网友A:
估计供电有问题,你查查片子供电

网友B:
应该是电压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开始以为电流不足,于是增大电压,改变jtag上拉电阻等等,但是依旧有问题。

网友B:
无意间试了一下小电压供电(3v左右),结果解决了

网友B:
什么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can’t halt the target, Can't Run Target CPU等问题都几乎消失,很是奇怪

楼主:
啊?你用的什么

网友B:
用的是C5505,有可能不适用于别的片子。

楼主:
哦,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