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30的RTC问题

楼主(2018-04-09):
我采用NUC230的RTC时钟, 在VBat的一端接了一个2.7V的电池, 但每次设置好时钟后,如果
将设备一断电, 再次上电后, RTC又处于非激活状态, 好像断电后,单靠2.7V VBat供电不能
使时钟正常运行。
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该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去,还有2.7V的电池?真的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还有2.7V的电池?真的假的啊

是3V电池,没有充满, 只有2.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V电池,没有充满, 只有2.7V

用3V试试,估计电压太低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V试试,估计电压太低驱动不了。

确实如此,电池充电到3V的话就正常了, 谢谢

网友B:
en,如果无法达到工作电压就会出于保护停止工作。

网友C:
按照手册上要求的电压设置备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