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公司的TPS54350DDA和TPS54360DDAR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8-04-09):
TI公司的TPS54350DDA和TPS54360DDA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区别大了
TPS54350        (正在供货)
具有低侧栅极驱动器的 4.5V 至 20V 输入、3A 同步降压 SWIFT™ 转换器
TPS54360        (正在供货)
具有 Eco-Mode 的 60V I输入、3A 降压转换器
起码输入范围就不一样,具体要看datasheet了。
http://www.ti.com.cn/product/cn/ ... earch-CN-Everything
http://www.ti.com.cn/product/cn/ ... earch-CN-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大了
TPS54350        (正在供货)
具有低侧栅极驱动器的 4.5V 至 20V 输入、3A 同步降压 SWIFT™ 转换器

谢谢,我的问题……打错了。都是54360,后缀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问题……打错了。都是54360,后缀不同

好吧,我也觉得奇怪,数据手册一眼就看到区别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