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FPGA外挂两片DDR3, PCB设计走什么拓扑更好?

楼主:
目前设计一个项目,使用赛灵思XC7K325T-2FFG676,外挂两片DDR3,速率为1600MT/S。我想请问一下PCB设计走什么拓扑更好?常用的好像是Fly-by和T型拓扑,请问哪一种更好呢?或者各自的优劣是什么呢,麻烦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两种拓扑结构

两种拓扑结构

网友A(2018-04-10):
看下主控芯片支不支持读写平衡功能,如果不支持读写平衡功能,那么就不能使用Fly_by的拓扑结构,只能使用T型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控芯片支不支持读写平衡功能,如果不支持读写平衡功能,那么就不能使用Fly_by的拓扑结构,只能使用T ...

谢谢您的建议。再请问一下:如果主控芯片支持的话,哪一种拓扑结构更好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再请问一下:如果主控芯片支持的话,哪一种拓扑结构更好一些呢? ...

Fly_by的拓扑结构

楼主:
能够解释一下就更好了,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A:
走线简单又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