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8051 建立工程打开系统目录闪退

楼主(2018-04-09):
今天在window10上打算装个IAR for 8051 ,安装很顺利,但是只要新建工程时,打开的系统磁盘目录就会闪退,一直是这样,重装杀毒换版本都是一样,请问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能指点下吗?是不是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A:
没有在win10上用过IAR。
用管理员身份打开的?目录和工程目录有空格或者中文?安装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win10上用过IAR。
用管理员身份打开的?目录和工程目录有空格或者中文?安装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

管理员打开,无中文目录,现在的情况是只能自己拷贝一个新的空白工程直接写了,只是保存的时候打开的目录会被强制闪退,保存等等的功能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员打开,无中文目录,现在的情况是只能自己拷贝一个新的空白工程直接写了,只是保存的时候打开的目录 ...

那是没解密,试用版,使用正常,想存盘就嘿嘿,对不起拉.去找找解密版吧.
这是商家的勾人技俩. 如打谱软件"谱谱风",故意让你随便玩,等你辛辛苦苦做好一张谱,准备存盘时就当了.所以我的办法是做完后屏幕拷贝,截屏存盘.不过你的情况截屏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没解密,试用版,使用正常,想存盘就嘿嘿,对不起拉.去找找解密版吧.
这是商家的勾人技俩. 如打谱软件"谱 ...

好,谢谢,我后面去重新找资源,但是很奇怪,本地文档是可以正常保存的,只有新建文件,弹出保存目录时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