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降压电路变身升压电路-----霸气移动电源

楼主(2018-04-09):
电路板是原来做项目有剩的,这里只用到DCDC降压电路部分,只需焊机几个器件即可。其中反馈电阻需要重新计算下,其他都不变。怎么把降压变成升压呢?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改输入接点。如下图:

电路为降压电路,只是电池的负极接到了输出端就变成了升压电路。感觉不可思议,但是理论分析是可行的,而且该做法已经有网友做过,我算模仿的了。

只把需要的器件焊上,一个松下锂电作为电源。总共花15分钟就完成了一个粗糙而霸气的手机移动电源。
插入手机前先量下输出电压为5.10V,和理论计算一致。插入手机可以显示正在充电,再次量输出电压为5.09V。
DCDC芯片温度不高,基本和手的温度差不多,这点说明转换效率还是很高的。

在给手机充电时的纹波,非常小的纹波,已经算很满意了。

网友A:
其实是升降压的呢。
电池电压高于5V低于5V都可以的。

网友A:
它致命缺点是电池负极和输出负极不一致,于是不方便推广使用。

网友B:
这很常用的啊,反压输出电路,Buck-Boost。
我经常用XL6009或XL6019做5~24V输入,输出+-5V或+-12V的正负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致命缺点是电池负极和输出负极不一致,于是不方便推广使用。

用电池就没有关系,如果是用市电转DC则最好不要用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