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 systick 停机

楼主(2018-04-10):
我在做stm32f103vet6的spi互连实验时遇到SCK脚受干扰进入死循环不出来的情况
软件直接hal库生成的spi dma,互连spi1和spi2,进行收发,平时作正常,接触或插拔SCK,线,程序会卡死在超时等待循环中,RCc,寄存器正常,systick停止,systick中断不进入,scb有systick 异常,程序还可单步调试,这种情况如何重新恢复systick

xch
硬件问题软件来解决?

网友A:
把系统时钟配置放最后试试

楼主:
在检测scb异常后,重新初始化时钟,systick 还是不进中断,systick的current 还是在走

网友B:
看下systick相关寄存器哪个复位了

网友C:
搞定了吗

网友C:
不懂哎,等楼主搞定了分享经验。

楼主:
还没有,在spi sck上加了1电阻,10pf电容都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