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解N76E003 多通道采集ADC的方法

楼主(2018-04-10):
有大牛知道N76E003的多个通道轮流采集ADC的方法吗?

楼主:
在项目中,首先使能的是VBG的通道,然后通过官方提供的使用VBG反推VDD的例程能够正确的获取到电源电压,之后关闭这个通道再去使能通道5,等待转换完成读取AD转换数据,但是AD读出来的值是错误的,现在的项目中一共用到了三个通道,只有VBG的通道才能获取到正确的数据,其余的都不行,有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如果你真不会,你可以用个for循环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不会,你可以用个for循环来执行。

现在使用的是状态机的形式,你说的for()循环能否具体一点

楼主:
现在已得到解决,是我没有搞懂我读出来的数据的变化趋势导致我以为取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得到解决,是我没有搞懂我读出来的数据的变化趋势导致我以为取的数据是错误的 ...

分享一下呗?

网友C:
哈哈,把对的当成有问题,然后找问题。

网友D:
嗯,我觉得例子也不可能错,我之前用过。

网友E:
这个手册讲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网友F:
官方的例子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