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耦合运放电路的截止频率推导

楼主(2018-04-10):
RT请教论坛里的大神师傅 图片中电路的截止频率该如何推导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关照~

网友A:
按理想运放模型(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考虑,分“三级”计算,分别求出各自的传递函数然后乘起来即得总的传递函数。由传递函数定相关的各种参数,譬如截止频率。注意,负载未接入。

网友B:
最大RC常数估算法,画出等效电路,叠加原则,把每个电容当作电流源,求出等效电阻,即每个电容的RC常数。每个常数加和,倒数,即得最高的堆住角频率了。

网友C:
3阶电路,一般人推公式需要一张A4纸,估计没有人愿意动手的。
从理论上讲讲就太简单了,推导传递函数,外加3dB定义。哦了。

网友D:
运放同相端电压:
V+ = Ui * Ra / (R1 + 1/wC1 + Ra)
其中:Ra = R2 // R3

运放反相端电压:
V- = Vo * (Rg + 1/wC2) / (Rf + Rg + 1/wC2)
其中:Vo 为运放输出端电压。

由 V+ = V- 得:
Vo = [(Rf + Rg + 1/wC2) / (Rg + 1/wC2)] * [Ra / (R1 + 1/wC1 + Ra)] * Ui

Uo = Vo * (1/wC3) / (Riso + 1/wC3)
=  [(Rf + Rg + 1/wC2) / (Rg + 1/wC2)] * [Ra / (R1 + 1/wC1 + Ra)] * Ui * [(1/wC3) / (Riso + 1/wC3)]

由此得:
Uo / Ui = [(Rf + Rg + 1/wC2) / (Rg + 1/wC2)] * [Ra / (R1 + 1/wC1 + Ra)] * [(1/wC3) / (Riso + 1/wC3)]
=[(Rf + Rg + 1/wC2) * (1/wC3) * Ra] / [ (Rg + 1/wC2) * (R1 + 1/wC1 + Ra) * (Riso + 1/wC3)
={Ra C1 w [1+(Rf + Rg) C2 w]} / { 1 + [(R1 + Ra) C1 + Rg C2 + Riso C3] w +
[(R1 + Ra) Rg C1 C2 + (R1 + Ra) Riso C1 C3 + Rg Riso C2 C3] w^2 +
(R1 + Ra) Rg Riso C1 C2 C3 w^3}

网友C:
电阻编号,从左到右依次递增,命名R1---R6。电容也是。

于是得了个长城长:

+ (  C1 R2 R3 ) s
+ (  C2 C1 R2 R3 R5 + C2 C1 R2 R3 R4 ) s^2
------------------------------------------------------------------------------
+ (  R3 + R2 )
+ (  C1 R2 R3 + C1 R1 R3 + C1 R1 R2 + C2 R3 R5 + C2 R2 R5 + C3 R3 R6 + C3 R2 R6 ) s
+ (  C2 C1 R2 R3 R5 + C2 C1 R1 R3 R5 + C2 C1 R1 R2 R5 + C3 C1 R2 R3 R6 + C3 C1 R1 R3 R6 + C3 C1 R1 R2 R6 + C3 C2 R3 R5 R6 + C3 C2 R2 R5 R6 ) s^2
+ (  C3 C2 C1 R2 R3 R5 R6 + C3 C2 C1 R1 R3 R5 R6 + C3 C2 C1 R1 R2 R5 R6 ) s^3

站在设计的角度看,这个公式毫无意义。

网友E:
由于运放具有近似无限大的输入阻抗和近似为零的输出阻抗,可以将它拆分为三组RC电路进行分析:
第一组在输入端,高通,截止角频率为1/((R1+R2||R3)*C1)
第二组在反馈网络,低频时增益为1,高频时增益为(1+RF/RG),两个转折角频率分别为1/((RF+RG)*C2)和1/(RG*C2)
第三组在输出端,低通,截止角频率为1/(RISO*C3)
画出三个RC回路的波特图,将波特图叠加,可以大致估计其频率特性:
如果上述几个频率彼此相差较远,那就可以认为相互之间影响不大,直接就是最终的频率特性。
如果有几个频率比较接近,则需要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可以通过波特图进行图解,在工程上可以满足特性分析的要求,当然也可以通过仿真解决。

网友F:
小弟写的传递函数,请大家指教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写的传递函数,请大家指教指正。

厉害 思路清晰 层次分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运放具有近似无限大的输入阻抗和近似为零的输出阻抗,可以将它拆分为三组RC电路进行分析:
第一组在输 ...

向您请教:
1. 第一组为什么是R2||R3? 交流分析时直流部分都当做接地处理么?
2. 反馈回路的转折角频率该怎么看?有点迷糊
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编号,从左到右依次递增,命名R1---R6。电容也是。

于是得了个长城长:

就是想搞明白是怎么得出来的 以后仿真设置参数时能抓个大概 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RC常数估算法,画出等效电路,叠加原则,把每个电容当作电流源,求出等效电阻,即每个电容的RC常数。每 ...

感谢大神师傅提供的思路 回头按照您的指导 实际推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想运放模型(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考虑,分“三级”计算,分别求出各自的传递函数然后乘起来 ...

好的 感谢回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
1. 第一组为什么是R2||R3? 交流分析时直流部分都当做接地处理么?
2. 反馈回路的转折角频率该 ...

“ 第一组为什么是R2||R3? 交流分析时直流部分都当做接地处理么?”
对交流信号而言,Vcc和“地”交流等电位,所以交流分析时电源当作“地”,或者说对交流信号来说电源和“地是联接在一起的。注意仅限电压源,若是电流源则另当别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师傅提供的思路 回头按照您的指导 实际推导下

这个估算思维是名校麻省理工电子工程教授发明的,可靠性还是能保证的,我只不过采过来用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
1. 第一组为什么是R2||R3? 交流分析时直流部分都当做接地处理么?
2. 反馈回路的转折角频率该 ...

明显漏了一个零点。

一般计算方法太繁琐,要想硬算,必须偷工减料。
运放不考虑输入输入输出阻抗和频率特性,压力立马减轻了80%。

再假设级点相距10甚至100倍频,压力立马减小30%。

网友C:
前几天有个网友发了个简单的CR高通电路,我在那里就说过了,别看电路简单,就一电阻和一电容,许多高手纷纷落马。

网友:
三个截止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
1. 第一组为什么是R2||R3? 交流分析时直流部分都当做接地处理么?
2. 反馈回路的转折角频率该 ...

这个电路中运放构成的是一个同相放大器,不考虑运放自身的频响的话,其增益应该是1+RF/Rg,电路中Rg是RG+(1/SC),所以增益是1+RF/(RG+(1/SC)),化简一下就得到了前面的式子。
如果要考虑运放自身的频响则比较复杂,楼主若有兴趣可以翻一下论坛,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网友H(2018-05-12):
引用 网友F:
小弟写的传递函数,请大家指教指正。

分析的非常的好,就是有一点点描述上的错误,把传递函数当成了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弟写的传递函数,请大家指教指正。
整个帖子你这个分析最到位!非常牛了!
我想问下,你怎么去补偿这个运算放大器?比喻保证足够60度的相位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