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8-04-10):
DSP开发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A:
选择DSP的型号
目前市场上的主要DSP生产商包括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市场份额。产品包括了从低端的低速度DSP到高端的大运算量的DSP产品。目前,广泛使用的TI DSP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C6000(C3X也有使用),其它型号都基本淘汰。

网友B: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TI的DSP中,同一系列中不同型号的DSP都具有相同的DSP核,相同或兼容的汇编指令系统,其差别仅在于片内存储器的大小,外设资源(如定时器、串口、并口等)的多少;不同系列DSP的汇编指令系统不兼容,但汇编语言的语法非常相似。

网友C:
除了汇编语言外,TI还为每个系列都提供了优化的C/C++编译器,方便用户使用高级语言进行开发,效率可以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

网友D:
在具体的开发中,根据所设计的系统要求和最终产品的成本估算,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选择什么型号的DSP芯片。
DARAM。

网友E:
DSP设计中的基本技巧
)可以同时使用FIFO为CY7C4225(1k×18)。

多CPU的混合系统。MCU在控制、管理领域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它无论从成本,开发系统都很廉价和成熟。DSP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又是普通MCU,甚至通用CPU都无法比拟的。

网友F:
许多应用中采用MCU+DSP的结构,MCU负责管理,甚至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而DSP仅仅负责快速的数据运算处SP的混合系统目前也很方便,有时采用多个低档的DSP并行比采用一片高档的DSP会大大降低系统的成本。

网友G:
多CPU的混合系统中使用RTOS。在DSP+MCU或多DSP的系统中,嵌入式操作系统,特别是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显得尤其重要。但实时操作系统不仅少,而且价格昂贵,但普通嵌入式操作系统很廉价,根据具体设计要求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网友H:
TI提供完整和详细的配套电源管理解决方案,这里不再赘述。常用电源管理芯片有TPS73HD318 TPS73HD325TPS7333等等。

网友I:
装入程序的实现方法。各个具体型号有所差别,但常用的方式不外乎HPI、16bit或8bit的并行EPROM,还有串口。在有MCU或PC做主控机的情况下一般都使用HPI方式。并行EPROM方式很方便,但需要注意代码的大小。串口加载可以用在多DSP的情况下进行。

楼主:
哦,我总结一下大家说得
太全面了,感谢大家

网友J:
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

网友K:
C2000的中断向量不能重定位。

网友L:
DSP的速度较快,为了保证DSP的运行速度,外部存储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速度

网友M:
DSP的驱动能力较强,可以不加驱动

网友N:
OUT文件不能load到片内flash中

网友O:
能用一套仿真器同时调试,每次只能调试其中的一个DSP

网友P:
DSP的速度尽快,EPROM或flash的速度较慢

网友Q:
了使DSP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必须将程序代码放在RAM中运行。

网友R:
选择DSP可以根据以下几方面决定:
1)速度:
DSP速度一般用MIPS或FLOPS表示,即百万次/秒钟。根据您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器件。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速度高的DSP,系统实现也较困难。
2)精度:
DSP芯片分为定点、浮点处理器,对于运算精度要求很高的处理,可选择浮点处理器。定点处理器也可完成浮点运算,但精度和速度会有影响。
3)寻址空间:
不同系列DSP程序、数据、I/O空间大小不一,与普通MCU不同,DSP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能完成多个操作,所以DSP的指令效率很高,程序空间一般不会有问题,关键是数据空间是否满足。数据空间的大小可以通过DMA的帮助,借助程序空间扩大。
4)成本: 一般定点DSP的成本会比浮点DSP的要低,速度也较快。要获得低成本的DSP系统,尽量用定点算法,用定点DSP。
5)实现方便: 浮点DSP的结构实现DSP系统较容易,不用考虑寻址空间的问题,指令对C语言支持的效率也较高。
6)内部部件: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具有特殊部件的DSP。如:C2000适合于电机控制;OMAP适合于多媒体等。

网友J:
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网友:
软件等待的如何使用?

网友N:
Flash不是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

网友M:
连接8个以上标准TTL门。

网友L:
则DSP访问外部存储器时需要加入等待周期。

网友K:
DSP的主频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

网友R:
烧写程序时,将OUT文件通过HEX转换程序转换为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再由编程器编写。

网友Q:
为了方便的将代码从ROM中搬到RAM中,在不带flash的DSP中,TI在出厂时固化了一段程序,在上电后完成从ROM或外设将代码搬到用户指定的RAM中。

网友P:
DSP片内的RAM很快,片外的RAM也较快

网友O:
对于有JTAG仿真口的DSP,可以将JTAG串接在一起,用一套仿真器同时调试多个DSP,每个DSP可以用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窗口中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