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RC

楼主(2018-04-10):
一直使用keil5,开发相关ST芯片。
现在想看看GD芯片,找了个GD32F307RC型号,也搞了份代码,已经有对应工程的代码。 用keil打开工程,提示找不到类似GD32F307RC设备驱动的错误。
在keil官网上查找了相关的库,发现keil官网上只有3个GD相关的库,未找到GD32FXXX之类的。
所以现在发帖求助下,GD32F307RC相关的库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ljc19870716 :有两种方法:1、去官方下载器件支持包双击安装到KEIL5的安装目录下。2、在KEIL5的Pack Installer工具找到对应的器件包安装(推荐)
非常感谢。 在这里我有一个新问题,使用keil5建立工程的时候,在设备列表里找不到GB芯片选项,请问这部分的类似GigaDevice.GD32F3xx_DFP.1.0.0pack在哪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址: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OK了,现在找到了。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址: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大神,你好!
现在工程已经OK了,可以找到GD32F307RC型号了,编译都通过了。
现在我用jlink连接板子的时候,jlink让我选择连接的芯片型号,在这里面,我找不到GD32F307RC型号,不知道这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现在工程已经OK了,可以找到GD32F307RC型号了,编译都通过了。
现在我用jlink连接板子的时 ...

用CMSIS-DAP下载器就好了,J-LINK我没试过,盗版的ST-LINK也行,或者串口ISP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现在工程已经OK了,可以找到GD32F307RC型号了,编译都通过了。
现在我用jlink连接板子的时 ...

Jlink选择对应内核型号就行

还有注意jtag连接线尽量短点好

网友C:
找不到驱动芯片,需要MDK 官网下载pack驱动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