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我的MDK是这个样子

楼主:
我安装了MDK,用的片子是STM32F103C8T6.
可是下载程序前设置,上述界面没有STM32的选项。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18-04-10):
Keil.STM32F1xx_DFP.2.2.0.pack

网友B:
到KEIL官网下安装库就可以了;

哪个版本的MDK啊?低版本的是带库的,高版本的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STM32F1xx_DFP.2.2.0.pack

我装了2.1.0的库

网友C:
没有安装pack

网友C:
www.keil.com/pack
到这下载pack,然后安装了就有了。

楼主:
谢谢各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