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在高压灯带的使用中,发热太高导致外部软胶变黄

楼主(2018-04-10):
(无正文)

网友A:
降流,入水

网友B:
降低损耗。。。。或者搞好散热

网友C:
减小电流,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损耗。。。。或者搞好散热

哦哦

网友D:
软胶变黄主要是因为LED在发光的过程中产生高温导致的,如果要解决这个办法的话可以从LED本身入手,减少电流通过进行降温处理,但是减少电流的通过有可能会使整个灯具光亮不一致,所以这又回馈到了一个问题,在从恒流ic上面去处理,使用LK2085恒流ic,在温度过高时,降功率达到降温度,但是又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有效的降低了温度过高问题,提高应用可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