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控制PMSM启动问题

楼主(2018-04-10):
最近在学习TI公司的C2000例程。按照步骤走的,发现加电压后电机转速很慢并且有震动现象。请问有谁了解这个情况。

网友A:
应该是频率不对吧     你看看驱动最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频率不对吧     你看看驱动最佳频率是多少

嗯,我试一下。低频率。

网友B:
开关频率10K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10K应该还好吧

你好,我的电机启动时,转子像是被卡住,请问是初始位置没有找对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