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相220供电的设备如何处理接地线?

楼主(2018-04-10):
我看很多人的接地线都是如图1所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是照葫芦画瓢,在LN上并2个Y电容,在中心引出接地线,但是发现经过漏电开关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漏电开关跳闸的情况。

网友A:
我没有那么深的知识,围观,可没有人 呵呵
  我只知道压敏电阻,L1滤波,Y电容应是旁路电容,Y我理解放市电杂波

楼主:
1. 这样引出地线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方法?
2. 这样引出的地线为什么会带电了?

网友B:
这不是Y电容,这是X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