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下载求指点

楼主(2018-04-10):
新唐W78E054D这个怎么下载程序,以前都玩STC这个搞不懂,跪求指点,不知道是P3.0和P3.1还是P1.6和P1.7

网友A:
买个新唐的编程器就知道了。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20105135349

网友B:
ISP是通过串口等通信接口编程,不需要什么编程器。

网友B:
出厂已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W78E052D
W78E054D
W78E058D
W78E516D
N78E055A
N78E059A
N78E517A
N78E366A

网友C:
P3.0和P3.1
串口烧录嘛,你还想啥

网友C:
选择ISP,接串口烧录

网友D:
串口烧录。

网友E:
串口烧录,冷启动时按一下下复位按键即可进入下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出厂已带有ISP程序的型号:

怎么知道哪些已带有ISP,哪些未带有IS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