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IAR编译的时候出现Error[Li005]:no definition for "__MSR_MSP"

楼主(2018-04-10):
使用IAR编译的时候出现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MSR_MSP" [referenced from C:\Users\USER\Documents\Project\Smart Oven\IAR_SmartOven\Debug\Obj\main.o]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提示这个__MSR_MSP未定义,先注释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这个__MSR_MSP未定义,先注释掉看看;

确实,注释掉后编译就通过了。
可是这是一句指向堆栈的指针定义(#define RESET_STACK_POINTER()   //__MSR_MSP((uint32)__sfe( "CSTACK" )))。
我再研究一下怎么彻底解决!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