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SIM800C HTTP访问速度不够稳定

楼主(2018-04-10):
手册上说AT+HTTPACTION的响应速度是5S左右(“About 5 seconds in test, dependence on network status and the size of request website”)。实际测试绝大多数的post请求确实是5S内就得到了响应结果,一般不超过10S;但总是有一部分请求超出了这个限制,有时候60S过去了都响应不了。
我们的产品要求每15S成功刷新一次,所以我们设定Action超过11S未返回响应结果便为超时,然后启动强行断掉网络(AT+SAPBR=0,1)重新连接重新请求的超时机制。目前绝大多数设备运转良好,但总有少数设备总是频繁连续触发超时机制,偶尔还会出现603错误(DNS Error,SIM800C软重启后正常);还有的设备头两天运转正常,之后才开始频繁连续触发超时机制,会是什么原因?
同样的架构,同样的天线,同样的信号强度,同一批次的SIM卡,为啥有的设备速度快有的设备速度就是慢呢?

网友A:
出问题的总是那几个还是随机都会出现?

网友B:
2G已经开始停了,我们的设备发货不用2G的模块了。

@ren1314 :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停了,据说到明年6月份完成。
移动2G不会停啊

网友C(2018-05-15):
800C问题很多,假链接啊,重启啊,隔几天需要硬件重启等等,我们的模块不会出问题,低功耗,高稳定性,2546112380可以加我看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G已经开始停了,我们的设备发货不用2G的模块了。

那是联通停了,移动不会,起码5年内不会,移动说的是1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联通停了,移动不会,起码5年内不会,移动说的是10年

可是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是移动也停啊,我再确认一下

谁说的,不会停,几亿台设备怎么停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在用SIM800C的无线模块,用的是内嵌HTTP,POST提交数据,他的响应时长和网络情况、服务器响应都有关系,状态良好返回+HTTPACTION: 1,200,xxx很快的。
可以先用TCP工具配合测试。

老板要不要试试我们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D(2018-06-22):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SIM800A,近几个月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出问题的设备也不少,请求速度也有时慢,使用的是移动网络,有时候出现601 网络错误,408 请求超时。重启注册有时出现长时间+CREG: 0,2或者+CREG: 0,3。尤其是在sim卡欠费,充值重启后